ifix底层VB出现错误代码

楼主(2013-04-09):
ifix底层VB出现错误代码:8018,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点击调试出现VB程序里面出现黄色区域。应该是由问题,没看出毛病,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把出错的那个子程序脚本发出来看看,,这样看不清楚,报错了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B:
dim temp byte

1、可能是数据类型不对吧,你把BYTE去掉试试

2、没有找到MSCOMm1这个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