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什么系列的变频器可以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3-04-09):
台达什么系列的变频器可以直接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A:
有这样的变频器?

网友B:
看要达到什么样的控制目的,只是要伺服运行起来,VFB-M就可以,带有接点输出和模拟量输出。

网友C:
VFD-VJ油电伺服,另外就是小的ASD,伺服驱动器了!还有可以加PG卡就可以驱动的

网友D:
我是做台达  变频器 PLC  的代理商 QQ997040706   电话 13592768213   小吴

网友E:
C2000系列可以驱动伺服马达(PM),也可以驱动感应马达

网友F:
C2000不错的,很好的控制

网友G:
C系列除了CP2000之外都可以带同步电机,建议大功率以上采用。小功率用伺服

网友H:
功能的确大,但是变频器需要有特别的设定吗?是不是和普通异步电机一样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要达到什么样的控制目的,只是要伺服运行起来,VFB-...

 VFD-M 就能带  伺服电机的U V W 直接接在M  的U V W上么 速度怎么控制

网友I:
C2000变频器可以控制异步伺服电机及同步伺服电机,不过要安装与伺服电机编码器配套的PG卡,在大功率伺服应用上性价比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