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式温度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4-10):
 压力式温度计是利用充灌式感温系统测量温度的仪表。压力式温度计以及由此开发的系列化测温仪表,克服了原仪表性能单一,可靠性差以及温包积大的缺点,并将测温元件体积缩小到原来的1/30或1/60,创造性地将传感器热电阻安装于测温元件内,实现了机电一体化的测温功能。形成了以液体压力式温度计为基本测温仪表的远传、防震、防腐、电接点、温度信号变送等多功能系列化温度仪表。分为两个系列,普通型和防爆型。
仪器的工作原理
 压力式温度计是基于密闭测温系统内蒸发液体的饱和蒸气压力和温度之间的变化关系,而进行温度测量的。滴水计数水表、标准孔板在温包、毛细管和弹簧管的密闭系统中充有液体或气体感温物质,测温时,温包放置在被测介质中,当被测介质温度发生变化时,感温包内感温物质受热膨胀,而使密闭系统内压力发生变化,此变化的压力经毛细管传递给到弹簧管感知,远传式水表、可拆卸螺翼式水表引起其自由端产生位移,此位移通过传动机构,带动指针指示出相应的温度。

网友A:
压力温度计确实方便,不过一般都是用在有压力的润滑油机组上,由于震动老师坏或者不准,表本是也是耐震的,为什么?

网友B:
直联压力表的压力式温度计,精度差滴狠鸟 。。。。。。

因为其所测压力值,

不仅与感温包的温度有关,还与毛细管和表体,所处的环境温度有关

假设环境温度一昼夜有10℃波动,那么它的测值大约就会有10℃波动

假设冬夏环境温度有℃50的差异,那么50的测值误差,不知是不是还能被接受?

而这个东东被广泛应用鸟怕有上百年吧?,,,

俄估计

工业上对于测温精度,要求低得狠,估计在小腿肚以下的吧?

网友C:
偶厂里应用主要用于平常测温件无法到达的地方,比如储罐内部加热盘管内部介质的温度,这个通常深入储罐内部5、6米,而且还与储罐内部的介质隔离,所以使用远传毛细管式压力温度计来测量盘管温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偶厂里应用主要用于平常测温件无法到达的地方,比如储罐内...

(⊙o⊙)哦 ,,,,原来还有这用途,学习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