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用的工业测温装置包括热电偶和热电阻

楼主(2013-04-10):
热电偶是最广泛使用的传感装置的温度,并很可能是最不理解的。他们是简单而有效的,并提供了一个很小的电压信号正比于温度差之间的连接在一个封闭的热电电路。在其最基本的配置,一个结是在不断的参考温度而另一个是放置在接触与被测介质。这种介质可以是气体,液体,或固体,但在所有情况下,媒体不得化学,电,或物理污染或改变热电偶。

对于特殊的应用或保护他们的环境,热电偶提供保护涂层和盾牌或护套。热电阻是由金属具有高的正温度系数电阻。最简单的薄膜电阻,线绕电阻或由导线与一个已知的电阻-温度关系。铂是一种最广泛使用的材料电阻。他们在一个范围广泛的精度,和最准确的也被用来作为标准(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温度标准。热电阻是类似的,他们还改变他们之间的终端电阻随温度的变化。然而,他们可以用正或负温度系数。此外,他们有一个更高的比电阻变化每摄氏度(数%)比,使他们更敏感。

热电偶路口本身不能产生电压。输出或电位差,发展到开放的结束是一个功能的封闭式和开放的结束温度交界处。经营原则,依托独特的价值产生热电势之间的开放两端的线索和交界处的两根不同金属在特定温度。其原理是所谓的塞贝克效应,电压量产生的开放两端的传感器和温度范围,该装置可以测量取决于塞贝克系数,这反过来又取决于材料的化学成分组成的热电偶丝。原则上,热电偶可从任何不同金属如镍和铁。在实践中,然而,只有少数的热电偶类型已成为标准由于其温度系数是高度可重复的

因为热电偶电线连接到铜终端在测量设备本身构成一个热电偶(除非锝也导致铜),产生一个电磁场,必须得到补偿。冷端补偿经典的方法,用于补偿的电磁场在仪器终端是一个热电偶沉浸在一个实际的冰水浴依次串联的热电偶的测量。冰浴时可以忽略温度的导线和参考交界点(端子块的仪器)是相同的。电动势更正需要在终端可以参考的标准和补偿,通过计算机软件。当冰浴被淘汰,冷端补偿(创见)仍然是必要的,以获得准确的热电偶测量。

网友A:
看上去像是翻译过来的。

网友B:
看起来不顺畅啊,等待更好的资料

网友C:
看看几种热偶的情况说明:

S型热电偶)铂铑10-铂热电偶

铂铑10-铂热电偶(S型热电偶)为贵金属热电偶。偶丝直径规定为0.5mm,允许偏差-0.015mm,其正极(S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铂铑合金,其中含铑为10%,含铂为90%,负极(SN)为纯铂,故俗称单铂铑热电偶。该热电偶长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300,短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600

S型热电偶在热电偶系列中具有准确度最高,稳定性最好,测温温区宽,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它的物理,化学性能良好,热电势稳定性及在高温下抗氧化性能好,适用于氧化性和惰性气氛中。由于S型热电偶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符合国际使用温标的S型热电偶,长期以来曾作为国际温标的内插仪器,“ITS-90”虽规定今后不再作为国际温标的内查仪器,但国际温度咨询委员会(CCT)认为S型热电偶仍可用于近似实现国际温标。

S型热电偶不足之处是热电势,热电势率较小,灵敏读低,高温下机械强度下降,对污染非常敏感,贵金属材料昂贵,因而一次性投资较大。

R型热电偶)铂铑13-铂热电偶

铂铑13-铂热电偶(R型热电偶)为贵金属热电偶。偶丝直径规定为0.5mm,允许偏差-0.015mm,其正极(R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铂铑合金,其中含铑为13%,含铂为87%,负极(RN)为纯铂,长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300,短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600

R型热电偶在热电偶系列中具有准确度最高,稳定性最好,测温温区宽,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其物理,化学性能良好,热电势稳定性及在高温下抗氧化性能好,适用于氧化性和惰性气氛中。由于R型热电偶的综合性能与S型热电偶相当,在我国一直难于推广,除在进口设备上的测温有所应用外,国内测温很少采用。19671971年间,英国NPL,美国NBS和加拿大NRC三大研究机构进行了一项合作研究,其结果表明,R型热电偶的稳定性和复现性比S型热电偶均好,我国目前尚未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R型热电偶不足之处是热电势,热电势率较小,灵敏读低,高温下机械强度下降,对污染非常敏感,贵金属材料昂贵,因而一次性投资较大。

B型热电偶)铂铑30-铂铑6热电偶

铂铑30-铂铑6热电偶(B型热电偶)为贵金属热电偶。偶丝直径规定为0.5mm,允许偏差-0.015mm,其正极(B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铂铑合金,其中含铑为30%,含铂为70%,负极(BN)为铂铑合金,含铑为量6%,故俗称双铂铑热电偶。该热电偶长期最高使用温度为1600,短期最高使用温度1800

B型热电偶在热电偶系列中具有准确度最高,稳定性最好,测温温区宽,使用寿命长,测温上限高等优点。适用于氧化性和惰性气氛中,也可短期用于真空中,但不适用于还原性气氛或含有金属或非金属蒸气气氛中。B型热电偶一个明显的优点是不需用补偿导线进行补偿,因为在0~50范围内热电势小于3μV

B型热电偶不足之处是热电势,热电势率较小,灵敏读低,高温下机械强度下降,对污染非常敏感,贵金属材料昂贵,因而一次性投资较大。

K型热电偶)镍铬-镍硅热电偶

镍铬-镍硅热电偶(K型热电偶)是目前用量最大的廉金属热电偶,其用量为其他热电偶的总和。正极(K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NiCr=9010,负极(KN)的名义化学成分为:NiSi=973,其使用温度为-200~1300

K型热电偶具有线性度好,热电动势较大,灵敏度高,稳定性和均匀性较好,抗氧化性能强,价格便宜等优点,能用于氧化性惰性气氛中。广泛为用户所采用。

K型热电偶不能直接在高温下用于硫,还原性或还原,氧化交替的气氛中和真空中,也不推荐用于弱氧化气氛中。

N型热电偶)镍铬硅-镍硅热电偶

镍铬硅-镍硅热电偶(N型热电偶)为廉金属热电偶,是一种最新国际标准化的热电偶,是在70年代初由澳大利亚国防部实验室研制成功的它克服了K型热电偶的两个重要缺点:K型热电偶在300~500间由于镍铬合金的晶格短程有序而引起的热电动势不稳定;在800左右由于镍铬合金发生择优氧化引起的热电动势不稳定。正极(N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Ni:Cr:Si=84.4:14.2:1.4,负极(NN)的名义化学成分为:Ni:Si:Mg=95.5:4.4:0.1,其使用温度为-200~1300

N型热电偶具有线性度好,热电动势较大,灵敏度较高,稳定性和均匀性较好,抗氧化性能强,价格便宜,不受短程有序化影响等优点,其综合性能优于K型热电偶,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热电偶

N型热电偶不能直接在高温下用于硫,还原性或还原,氧化交替的气氛中和真空中,也不推荐用于弱氧化气氛中。

E型热电偶)镍铬-铜镍热电偶

镍铬-铜镍热电偶(E型热电偶)又称镍铬-康铜热电偶,也是一种廉金属的热电偶,正极(EP)为:镍铬10合金,化学成分与KP相同,负极(EN)为铜镍合金,名义化学成分为:55%的铜,45%的镍以及少量的锰,钴,铁等元素。该热电偶的使用温度为-200~900

E型热电偶热电动势之大,灵敏度之高属所有热电偶之最,宜制成热电堆,测量微小的温度变化。对于高湿度气氛的腐蚀不甚灵敏,宜用于湿度较高的环境。E热电偶还具有稳定性好,抗氧化性能优于铜-康铜,铁-康铜热电偶,价格便宜等优点,能用于氧化性和惰性气氛中,广泛为用户采用。

E型热电偶不能直接在高温下用于硫,还原性气氛中,热电势均匀性较差。

J型热电偶)铁-铜镍热电偶

-铜镍热电偶(J型热电偶)又称铁-康铜热电偶,也是一种价格低廉的廉金属的热电偶。它的正极(JP)的名义化学成分为纯铁,负极(JN)为铜镍合金,常被含糊地称之为康铜,其名义化学成分为:55%的铜和45%的镍以及少量却十分重要的锰,钴,铁等元素,尽管它叫康铜,但不同于镍铬-康铜和铜-康铜的康铜,故不能用ENTN来替换。铁-康铜热电偶的覆盖测量温区为-200~1200,但通常使用的温度范围为0~750

J型热电偶具有线性度好,热电动势较大,灵敏度较高,稳定性和均匀性较好,价格便宜等优点,广为用户所采用。

J型热电偶可用于真空,氧化,还原和惰性气氛中,但正极铁在高温下氧化较快,故使用温度受到限制,也不能直接无保护地在高温下用于硫化气氛中。

T型热电偶)铜-铜镍热电偶

-铜镍热电偶(T型热电偶)又称铜-康铜热电偶,也是一种最佳的测量低温的廉金属的热电偶。它的正极(TP)是纯铜,负极(TN)为铜镍合金,常之为康铜,它与镍铬-康铜的康铜EN通用,与铁-康铜的康铜JN不能通用,尽管它们都叫康铜,铜-铜镍热电偶的盖测量温区为-200~350

T型热电偶具有线性度好,热电动势较大,灵敏度较高,稳定性和均匀性较好,价格便宜等优点,特别在-200~0温区内使用,稳定性更好,年稳定性可小于±3μV,经低温检定可作为二等标准进行低温量值传递。

T型热电偶的正极铜在高温下抗氧化性能差,故使用温度上限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