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6070IH宏指令执行问题

楼主(2013-04-10):
见图:

宏指令

macro_command main()
float a,b,c
GetData(a, "Local HMI", Lw, 0, 1)
GetData(b, "Local HMI", Lw, 2, 1)
c=a*b
SetData(c, "Local HMI", Lw, 4, 1)
end macro_command

计算结果有点误差

10000.5*110.7=1107055.35,怎么会有0.03的差别?

威纶通的赶紧来解释一下?

楼主:
又算了一些数,浮点值是不是数值越大,误差越大,当数值很大,带小数点时,连直接输入都不正常了!

网友A:
他们在相乘的时候,会先把数字转换成二进制进行运算,运算出结果后又再转换成浮点数,所以造成了误差~

建议把数字处理成整型再进行运算,出结果后再转回去,这样可以避免误差;就是乘个系数之类的。

网友B:
如果是都先乘以100,然后结果除以100后显示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都先乘以100,然后结果除以100后显示怎么样?

网友D(2013-06-06):
精度决定的,32为浮点数有效位数只有7位

网友E(2016-12-25):
有效数只有7位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