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69 SDN

楼主(2013-04-10):
AB1769 SDN跟1734ADN联接,直接用AB的五芯细缆把二个模块的接线端子接起来,同时给他们红线线端供+24VDC,黑色线端供0VDC,现在的问题是RSLINX联接不到1734ADN端,1769SDN报警79,求大侠指点下,硬件接线是什么问题不,要接终端电阻不,怎么接。在线等,第一次做AB项目。。

网友A:
79扫描器传递信息失败检查电缆,确认设备是否连在网络上

理论上应该要在蓝白色线缆间加120欧姆的终端电阻

网友B:
现场出现过,本来一直没加终端电阻可以使用的,有一天突然不行了,换备用的工控机也连不上,终端电阻加上--就好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你--改加还得加啊。

楼主:
嗯 我已经加了,加上去就可以了,哎,以为只作一个很短节点可以不用呢!!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提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