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森DDC掉线

楼主(2013-04-10):
各位大侠好!

       我公司工控系统用的是江森DDC系统,在使用中发现平凡掉线,系统重启,配电柜的启停点有18V的感应电,手自动42V的感应电,变频器频率控制是0-10V直流,用万用表交流测量18V,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手自动42V的感应电? 是什么意思 ??

网友B:
可能是你的EMC没有做好,接线不规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自动42V的感应电? 是什么意思 ??

干扰电平这么大,不掉线就是小强了

网友D:
楼主的屏蔽呢?

接地线呢?

这才是重点

楼主:
接地了,信号线是屏蔽线呀

楼主:
就是手自动状态点有42V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