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装置报警F043怎么解决,急!

楼主(2013-04-10):
我这边是棒材生产线步进式冷床用的两台75KW电机主从控制方式,用的测速机反馈,没有做弱磁优化(因为电机名牌只有电枢额定电压电流和励磁额定电压电流及额定转速,所以没有做弱磁优化),现在的情况是进线电压在420V以下就容易报警F043(从站报的多),进线电压在400V左右(390-410)两台都报,基本上工作一周报一次,进线电压在430V及430V以上就不会报警,求指教,急救。。。

注:电机电枢额定电压440V,额定电流194A,励磁额定电压110V,额定电流6.96A,额定转速1000转/分

       70装置型号6RA7075-6DV62-0

网友A:
F043——

    通常是因为当前速度下励磁电流太高。EMF 调节器或励磁电流调节器没有优化好,导致在加速时EMF 过高而报故障。

解决措施——

   可以执行弱磁优化,减小P101(电机额定电枢电压)的设定值。

楼主:
不做弱磁优化怎么解决,屏蔽这个故障可不可以,会有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