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位置控制方式

楼主(2013-04-10):
请问,传统的位置控制方式都有哪些,可不可以帮忙介绍下。。。。

网友A:
传统位置控制?什么才叫传统啊,PLC位置控制最常见的就是发高速脉冲进行位置控制

网友B:
需要益衡电源 和不间断开关电源  加我QQ:75204882

网友C:
最简单的位置控制:两个限位开关+1个正反转电机。。。连PLC都不需要

高级点的位置控制:一个位置传感器+一个恒速电机。。。比较器实现

最复杂的位置控制:一个位置传感器+一个正反转调速赐福电机。。。PID实现

至于楼主说的传统的位置控制,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人瞄位置,一个人持发令枪,一个人做驱动运动(折返跑),,,不明白?想想在远古时代的甲A联赛,每年开赛前必须在昆明海埂的职业球员资格考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位置控制:两个限位开关+1个正反转电机。。。连...

 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