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A2可以设置密码吗

楼主(2013-04-10):
我想问下欧姆龙CPM2A PLC可以设置密码吗?谢谢!

网友A:
可以滴。

在程序的最前面加上LD AR1001 ,FUN(49) 000 000 #××××(十六进制)这条语句断电上电即可。

网友B:
在程序的最前面加上LD AR1001 ,FUN(49) 000 000 #××××,PLC断电再上电上载程序时要密码,否则无法上载程序。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