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洗衣机

楼主(2013-04-10):
全自动洗衣机,洗衣服和甩干桶用一个电机,是怎么实现速度转换的,我家的洗衣机甩干时有时转速低是怎莫回事

网友A:
 是不是速度切换时那个继电器没有工作呀 ?拆开研究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B:
甩干时是整个桶在转,洗衣服是波轮在转。我的洗衣机出现了你说的问题,我把整个总成全部换了。

网友C:
有个离合器,估计是洗衣机板坏掉了。

我写过洗衣机程序,脱水过程有一点是,排水打开延时9S待离合器闭合后,再打开电机正转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