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按钮键三个变量之间转换

楼主(2013-04-10):
触摸屏按钮中如果用交替型的只能实现两个变量之间的转换,那需要三个变量之间转换怎么实现?急救啊!!!

网友A:
 三个变量转换控制按钮什么意思 ?

是三个输入控制一个输出吗?在 PLC 程序里里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变量转换控制按钮什么意思 ?是三个输入控制一个...

举个例子吧,我现在有三个能量档1Mve,2Mve,3Mve,通过一个转换按钮来实现我想要哪个能量档就能实现哪个。

网友B:
一个按钮自身只有2种状态:0与1,它只能实现2个能量挡的转化,如:按钮状态为0,选中1Mwe,按钮状态为1,选中1Mwe,它没有第3种状态去选择3Mwe。但可用2个按钮实现3个能量挡的转换:1、按钮1与按钮2皆为0时,为空档,即不选任意能量挡。2、按钮1=1而按钮2=0时,选1Mwe能量挡。3、按钮1=0而按钮2=1时,选2Mwe挡。4、按钮1与按钮2皆为1时,选3Mwe挡。

网友C:
做一个整数数据,然后你那个按钮作为加法信号,每按一次,数据加一,然后数据设置范围为1~3循环。

然后编程,当数据=1,1Mve=1,当数据=2,2Mve=1,当数据=3,3Mve=1

网友D:
需要益衡电源 加我QQ:75204882

网友E:
四楼是我想说的........................

网友F:
可以做个下拉列表进行选择。

网友G:
4楼的可以

网友H:
如果是台达触摸屏的话,通过按钮当中的“复状态”按钮就可以轻松实现了。

网友I:
选择开关,如下,详细的Q我,631201168,小王,实在不行,就用脚本

网友J(2013-05-17):
元件/按钮-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