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停电的后果

楼主(2013-04-10):
   看到现场的工作图如上

在生产车间突然停电后,AB 的机器人的安装臂停下不动作,再上电无法复位,ABB 机器人与  317 -2 PN/DP 的 CPU 通讯控制,现地 PLC 与 AB 机器人通讯正常!

网友A:
有些是否突然停电就会造成莫名的故障,看看诊断信息,不行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B:
这种停电应该有复位初始化的功能的

网友C:
没复位,真可怕。

网友D:
这个属于程序做的不行呀

网友E:
就要这样。。断电以后,谁知道现场情况怎样??来电后自动复位,说不定会造成伤害事故。。比如本来掉电了,人上去处理,突然又来电了,机器突然动作。。这样就会造成人身事故。。所以生产线无故断电停车,重新来电后,都是停在原位,必须人工逐个清零以后才可以继续运行。。这个是个常识。。

网友F:
这是正确的         不能随便复位

网友G(2013-05-15):
  停电应该有复位初始化的功能的,或是这个功能有限制条件没有到达所不能复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种停电应该有复位初始化的功能的

网友I:
停电后自动复位会有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