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的最小指令单位和脉冲当量是一个概念吗?

楼主(2013-04-10):
数控系统的 最小指令单位 脉冲当量 是一个概念吗?

楼主:
最小指令单位:0.001mm;

最小设定单位 0.001 mm;

最小移动单位 X轴:0.0005 mm,

各代表什么意思呢?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益衡电源和不间断开关电源  加我QQ:75204882

网友B(2014-05-04):
最小指令单位--编程可指令的最小单位,有时也叫最小编程单位。以凯恩帝K2000系列为例,当设定小数位数为3时,最小指令单位0.001mm,编程时可指令X0.123;当设定小数位数为6时,最小指令单位0.000001mm,编程时可指令X0.123456。

脉冲当量--非总线系统每脉冲代表机械移动量,在计算电子齿轮比时需要用到。总线系统一般无此概念,如:凯恩帝K2000MCi总线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