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输入框密码输入怎样显示*****

楼主(2013-04-10):
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做欢迎界面,用输入框输入正确的密码进入另外一个画面,但是怎样才可以让输入框显示为*****??

谢谢好心人!!!

我把输入框对应数据属性改成字符型,写脚本的时候他说对象名重复,但是我又必须用这个对象名判断密码是否输入正确,进入调试界面,怎么办??

哪位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好像有一项选择是:输入文字用*号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一项选择是:输入文字用*号替代。

在什么地方??

输入框里面没有找到啊

网友B:
需要益衡电源 加我QQ:75204882

网友C:
选择密码形式,这个看看手册应该有的,威纶通的

网友D:
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E:
 请问谁有 MCGS 用的电脑的网络软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个吧                     ...

请问密码要选择什么类型?

我选择数值型就不可以选

网友F:
定义用户和用户组分配权限,启动画面设置相应权限,运行时会弹出登录对话框。

输入的密码就是*号

具体参考软件帮助里的“安全机制”

网友F:
当输入框操作属性选择密码时,数据在输入框内就是以*号型式显示。

数据格式为字符形时密码项可以使用

设置Data3为“字符”型

输入框选择Data3,密码

运行输入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应...

字符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a...

 可是如果输入的数据格式是字符型,就不可以在脚本运用了!他显示

我又必须要写脚本,密码正确进入下屏,该怎么办??

网友G(2013-05-20):
用!LogOn()函数

网友H(2014-10-23):
12楼的方法!!!!!!!!!

网友I(2015-04-17):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来学习啊

网友J(2016-05-31):
输入框属性把“密码”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K:
以上大家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L(2017-04-30):
字符变量不能在脚本中运用,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那位大神会啊

网友M:
选择密码形式,这个看看手册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