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软件擂台第10期 触摸屏常见故障分享 半月期 擂台大赛

楼主(2013-04-10):
                               触摸屏常见故障分享 半月期 擂台大赛

欢迎工控高手详细介绍触摸屏的常见故障处理过程,案例最好是原创,图文并茂为上乘之作。将案例内容的处理方式,方案给予评估。

完整的案例并有图文的优先评选!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5MP,二等奖5名:5MP,鼓励奖若干50积分。

MP
介绍:gongkongMP即工控币,是中国工控网的用户积分与回馈系统的一个网络虚拟计价单位,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MP=1元人民币。

MP
有什么用?兑换服务:以1MP=1元来置换中国工控网的相关服务。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本活动4月25日结贴。

网友A:
我先说说使用组态软件时常犯的毛病,这可是我的经验教训啊!

想学习HMI的朋友们,你为没有HMI实物而苦恼过吗?如果你手里头有PLC没有HMI,不要急,我们可以用PC模拟一台HMI运行,初学HMI的菜鸟在没有实物的情况下也可以体验一把学习使用HMI的乐趣,因为一般触摸屏软件都提供有运行时间受限的“在线模拟”功能。

最近初学HMI,碰到了两个问题,纠结了好久,现在总结如下,大家共同探讨学习。我PLC用的是一台台达DVP-EH2HMI用的是昆仑通态嵌入版(MCGSE 7.2(09.0001)完整安装包)。

错误1:对输入量试图读写

大家都知道PLC数字输入量属性为只读,一般不能对它进行写操作,但是只读它,组态一个指示灯显示其输入状态总可以吧!实际测试不行。

PLC中有下面逻辑

HMI组态中用一只指示灯想显示输入量X12的状态,将X12(只读)连接到指示灯上实际模拟不行,但是将Y3(读写)连接到指示灯上实际模拟可行。

上图中上面的指示灯连接X12,下面的指示灯连接Y3,给PLC输入X12端加上信号,组态界面只有下面的指示灯变成红色(指示X12状态为1),上面指示灯没有按预期变化,说明对X12读也不行。

    错误2:对PLC中通讯传递的M量试图读写

如上PLC程序,M30PLC通过联网读取的其他控制器信息。组态两个按钮,分别连接M30M38,指示灯连接M10

按钮组态如下:

无论怎么点击M30,指示灯均不亮,如下图:

点击一次按钮M38,指示灯亮灭交替,如下图:

网友B:
说说我们出现的一个故障,我们触摸屏用的是Pro-face普洛菲斯的。

用在矿井主提升机上,一次,系统运行正常,各种显示正常,当司机开车,可调闸一给定,触摸屏黑屏,不能正常开车,停止给定,恢复零位后正常。值班电工处理不掉,喊来技术人员,检查触摸屏电源正常,各部电压也都正常,这可就难查了,最后经过分析故障可能在可调闸上,费了好大劲才查出是可调闸的线圈接地短路造成的,当可调闸给电时造成直流电源短路,此时触摸屏电源没了,黑屏。当恢复零位时,电源又正常了。

  希望此案例能给大家以后查问题有所帮助。

网友C:
我用了一个西门子的触摸屏,屏幕用着突然画面模糊而且有道道,后来拆卸晒了晒就好了,是湿度太大里面潮了,造成触摸屏插针接触不良,看来温度湿度控制在仪表行业要求很严呀。

网友D:
触摸屏我用的维纶的比较多点;记得有一次关于报警记录,就是掉电后,所以的记录都没有了;(屏断电后记录丢失)后来看手册找到原因所在,大家看截图更直观点;

网友E:
我们用的威纶通触摸屏,小班操作人员反映,显示屏数据显示,反映较慢,有时数据为零,过了几秒甚至十几秒才出现实时数据。技术人员到现场观察,的确如操作人员反映一样,开始怀疑数据线插头没插好,拔掉重新插上,观察,故障依然如故,还是怀疑数据线有问题,最后换了一个新的数据线,观察,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