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立体库

楼主(2013-04-10):
自动化立体库现在只能送上电,别的啥都动不了,请问各位高手,都有什么故障可能照成这种现象,急!!!谢谢了~~~

网友A:
只能送上电,别的啥都动不了,

检查设置、检查急停及各种开关。

网友B:
这多大立体车库,能不能上几张图看看。以前只听说立体车库,真的还没见过。

网友C:
是国产的还是瑞士的?看控制电脑是显示的信息。

网友D:
这种情况也只能看看系统提示,完了再查看一下安全保护机构是否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