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斯曼交换机构成的光环网 其中一个交换机是否可以用其他品牌

楼主(2013-04-10):
赫斯曼交换机构成的光环网  其中一个交换机是否可以用其他品牌 相同配置的的 机器代替

急急急  求助

网友A:
一般情况支持环网就可以

特殊情况,如果载波方式不一样的话,不能转换成电信号的

网友B:
赫斯曼交换机这样的组环实际案例没有遇见过,现实中到见到过别的厂家管理交换机组环,其中一台更换为另外厂家产品无法通讯实例。

网友C:
上位机软件开发 物联网软件开发 工控软件开发

IT软件开发精英承接上位机软件开发,承接物联网软件开发,承接嵌入式软件开发,承接工控软件开发,承接网站开发,承接办公软件开发。

承接软件开发项目,IT精英承接上位机软件开发,承接物联网软件开发,承接嵌入式软件开发,承接网站开发,承接办公软件开发,承接zigbee软件开发,承接工控软件开发。

联系电话:15652887489 QQ:2303614459 Email:vip8089@qq.com

承接VB,C++,C#,Java, android,ios等各种BSCS软件开发服务,拥有众多的成功案例。对老客户的小项目可以免费或适当收取部分费用进行开发。

精英团队价格合理品质保证

网友D:
赫斯曼交换机不能与别的品牌交换机要形成环网

感谢您支持通宝公司!
---------------------------------------------------
杭州通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丁先生
TEL:0571-8535 3887
Call:130 6786 8525
Http: www.TBest.net
---------------------------------------------------
通宝竭诚为您提供:
1、MOXA多串卡、MOXA多串口服务器、MOXA光电转换器

、MOXA工业交换机、赫斯曼工业交换机、研华工业交换机
3、研华工控机、和泉继电器等工业设备

网友E(2014-01-21):
瑞典北尔电子以太网子品牌科洛理思KORENIX

×××××××××××××××××××××××××××××××××××

工业级产品 科洛理思是专属于您的工业设备联网产品供应中心,提供您完整的工业设备联网的解决方案。科洛理思的每个产品线都以高标准来设计、制造和测试,确保产品在严苛的工业环境下能正常地运作。

JetNet 系列--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JetPoE 系列--工业PoE以太网供电交换机

JetBox 系列--工业嵌入式计算机

JetI/O 系列--工业智能以太网I/O服务器

JetCon 系列--工业信号转换器

JetPort 系列--工业RS-232/422/485 三合一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JetCard 系列--工业PCI多串口通讯卡JetWave -- IEEE 802.11g户外无线AP/网桥/AP终端/中继器配件 -- SFP BIDI/WDM 模块/导轨电源/线缆/RJ45 Plug

××××××××××××××××××××××××××××××××××

联系人,小王,QQ631201168,13651915493

网友F(2016-05-03):
可以。因为现在网络产品的标准都统一了。  开放式互联模型OSI规定了统一的标准。现在的网络设备生产商都是按照这个标准进行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的。。为的就是不同品牌的产品能够互相兼容、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