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线切割故障

楼主(2013-04-10):
线切割内部控制 X,Y轴的 六个电阻  其中一个短路 一个烧断掉了   其余4个看不请型号  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为27欧    去店里买   没这规格  买了 两只30欧的  可按装上去了 一下就发热很厉害  请问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网友A:
好好查查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那两个阻值并不一定就是和那四个一样大……

网友C:
首选先确认电流正不正常,如果正常的话说明你选的电阻功率太小了(同样阻值的电阻所承载的电流不一样也是就功率不一样)。如果不正常的话要先查电路找出有问题,不然就算你知道原装电阻的型号,换上去也照样会发热直到烧掉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选先确认电流正不正常,如果正常的话说明你选的电阻功率...

原先的电阻功率是75W的 我买的是1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