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问题(定时器用法)

楼主(2013-04-10):
我这有一个程序要求,前面的我都已经实现,最后有一个条件是:电动机M1持续运行,当其运行时间除以2.6大于2.2时,停止控制。  这个2.6 和2.2可以用MOVE指令来进行除法,主要是这个运行时间怎么来弄?现在做的没有思路了,请大家给个思路。在线等,谢谢。

楼主:
在线等大家的意见,谢谢。

网友A:
当其运行时间除以2.6大于2.2时,停止控制。

楼主你这句话是不是可以理解电机运行时间大于 2.6*2.2 , 电机停止运行?

网友A:
或者可以这样做;

电机运行 给定PLC输入点,然后用定时器 开始计时;(接通延时)

比如定时器 T0  , 然后计算 T0除以2.6    然后与2.2进行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其运行时间除以2.6大于2.2时,停止控制。楼主你这...

这个意思也行。我主要是不明白如何计算运行时间。我用T37定时,这个T37的时间基数PT怎么个弄法?用VW10  然后用VW1除以2.6后与2.2进行比较?能行不?

网友A:
你这个电机运行时间,是不是固定的时间,超过固定时间就停止;

----------------------------------------------------------

如果是固定时间就很简单,用过接通延时定时器;

楼主:
感觉也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是单纯的固定时间,倒是很简单了。但是我想用一个变量来确定电机运行时间,然后用这个变量来做下面的运算,当结果大于2.2停止即可。怎么个思路呢??

网友A:
建议你试试吧,那就建一个变量,带入其中试试吧;定时器时间设定为变量;

楼主:
呵呵,谢谢了。我试试看把

网友B:
1、首先搞清楚运行时间的单位!!!是秒?是分?还是小时?或者是天、月、年。。。

2、单位搞清了,然后就开始做计时程序。当电机运行时,T37开始计时。计时满一个单位时,复位计时器,并且给一个整数地址(VW1000)+1,之后存入整数地址VW1000。

3、然后,就是运算了,整数VW1000转成实数存入VD1010,然后这个实数VD1010÷2.6存入另外一个地址VD1014

4、最后就是比较了,当VD1014>2.2时,停掉电机,并且将VW1000归零。

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搞清楚运行时间的单位!!!是秒?是分?还是小时...

 运行单位是以秒计算。这个满一个单位什么意思?单位自己设,比如说1s?? 这个递增指令用INC_W行不?数制转换用I_DI? 期待您的回答,谢谢

网友C:
  同意 9 楼的方法做得不错,很好 !

楼主:
不知道图看清楚了不?监控是下面的截图

楼主:
已经做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首先搞清楚运行时间的单位!!!是秒?是分?还是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