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10):
昨天一朋友拿来一故障plc让帮忙看看,说是电源电压不稳造成的

楼主:
看是220v的输入电源,先上电试试看

找来电源,md,什么也没有 ,只好拆啦

楼主:
先撬开上面的盖子

线路板露出来啦

抠掉上面的信号指示板

反面的

楼主:
核心板出来了

主控、存储器、通讯口都在这里

楼主:
下面还有,怎么还没有找到电源

再摘下输入输出板,才看到电源的面目

楼主:
这里一定有故障,细瞧一下,奥,保险烧了,1.25A的,没有,先找个2A的换上试试,测下L

、N短路没,还好,没有,上电

恩?? 电源还是没输出 ,测下滤波电容,也没300多的直流,还是有别的问题,再看看,奥,桥堆也击穿了 ,找个同型号的换了,上电试机 电源ok了 24v输出正常

楼主:
原路返回,上电 恩,电源灯,运行灯正常了,还好别的地方好像没问题,程序大概还在,找个线先试下,恩有输入,也有输出 ,收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精彩!!!!!!!!!!!!!!!!!!!!!

网友C:
不错,楼主的帖子说明了,只要动手,问题就会解决;

学习了;

网友D:
楼主。。。可以帮我圈出拿哪一个是桥堆吗????????????????

网友E:
这是什么故障呢,好像没有故障 。

网友F:
碰到烧保险的故障,首先就是要测量桥堆,380V滤波电容,开关管,整流管有木有短路,并不是先加保险通电以免造成故障的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帮我圈出拿哪一个是桥堆吗????????...

红框中就是个桥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碰到烧保险的故障,首先就是要测量桥堆,380V滤波电容...

谢谢指点,拆开后,先看了下滤波电容没鼓包,换保险后,测量了下L、N 也没短路,心急了就上电了,其实还是该先检查下功率管和桥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错,楼主的帖子说明了,只要动手,问题就会解决;学习了;

网友H:
应该没这么简单的。我以前修了一个224西门子的到现在还没好啊。

网友I:
不但要会用PLC,还得会修PLC呀。

网友J:
牛人啊。。崇拜啊。。太崇拜了。。

网友K:
顺遍请问一下哪个是功率管和滤波电容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碰到烧保险的故障,首先就是要测量桥堆,380V滤波电容...

太对啦

支持

楼主也厉害   可能心急吧

网友L:
右上角是   开关变压器吧

网友M: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N:
算你运气好

网友O:
实践出真知,而且要与外界多交流沟通,交流

学习心得和体会!

网友P:
这种型号的己经停产了,我家里还有一个新的没有用。

网友Q:
不错,

学习了;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R:
楼主好运气,楼主运气好,

网友S:
修这个太简单了吧,只是个电源故障而已

网友T:
楼主好运气,小问题。

网友U:
问一下,哪个器件把220V直流电转换成高频交流电输入到直流变压器的?

网友V: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共同学习哈

网友W:
我上次也开贴修了台s7-300的电源故障也没被受精,太不厚道啦

网友X(2013-05-14):
拜读了,正好可以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Y:
引用 网友N:
算你运气好

网友Z:
CPM1A我也用过,出过一次问题,是输出触电第一次烧掉成常闭了,然后我加了一个外接继电器,不过我不敢拆CPM1A的,LZ高人,膜拜

网友AA:
楼主高手,http://shop68994934.taobao.com/

网友AB:
好真!是芯片级修理啊!学习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F:
碰到烧保险的故障,首先就是要测量桥堆,380V滤波电容...

 这是行家

网友AD(2018-02-08):
厉害了楼主,做PLC用没用隔离器安全栅浪涌保护器这一块啊,我们是厂家,做渠道的,516340675彭工。

网友AD:
引用 网友Q:
不错,学习了;谢楼主无私奉献

我做隔离器安全删浪涌保护器的厂家,看您负责电气这一块,想看下有没有机会配合操作下的。QQ516340675彭

网友AE(2018-03-15):
楼主 运气真好,没有造成二次烧机,万幸

网友AF(2019-11-11):
好真,谢谢分享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