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快速充电站

楼主(2013-04-10):
电动车快速充电站是专用于电动车公共充电和应急充电的设备,实行投币式自助充电,便于管理和用户使用。
本充电站内置BEMD电池维护保养电路和BEMH电池激活修复电路,经常使用对新电池能延长使用寿命,对旧电池能提高行使里程。

一、性能参数和特点
1.最高充电电压:44V(36V电动车)
                56V(48V电动车)
                72V(60V电动车)
2.最大充电电流:10-16A
3.每次充电最多投币数:5枚
4.自动极性识别
5.自动电瓶电压识别转换
6.输出电压显示
7.充电时间倒计时显示
8.充电电流显赤
9.充电总投币计数保存
10.操作过程语音提示
二、操作指南
1.接通充电站电源后,显示板会显示两组数字,上排为当前所接电瓶电压,下擀为充电剩余时间。
2.将配套的充电头插入电动车充电口后,充电站会有语音提示::“您好,欢迎使用电动车快速充电站,请投币。”
3.用户投币后,充电站会有语音提示:“现在开始充电,请稍候。”
4.每过二十秒,充电站会有语音提示:“正在充电,请稍候。”
5.如果充电中发生连线接触不良或脱落,充电站会有语音提示:“充电连接线已脱 落,请检查电池连接线。”
6.如果在本次充电中,投币超过三个,充电站会有语音提示:“抱歉,快速充电站最多投币数为五元。”
7.充电完成后,充电站将有语音提示:“充电已完成,请断开连接线,谢谢,欢迎您下次使用,祝您一路顺风。再见。”
8.在充电过程中,按下查询键,可以查询当地充电电流。
9.在待充状态下按下查询键,可以查询以往投币总数。
10.投币1元,充电10分钟,投币2元,充电20分钟,每次最多投币3元,充电30分钟。
三、使用注意事项
1.请注意充电站的安装场所,不要将充电站安装在高温,潮温的场合。
2.请注意用户充电的电动车的内部充电线的粗细,避免导线过细引起的充电纠纷。
3.请注意不要触摸充电站的输出接头的裸露部分,在充电中请不要触摸充电接头用电池的正负极接线头。
4.充电站输出线有品字头和圆头,禁止分别用品字头和圆头同时对两辆电动车充电。
安全注意事项
1.充电时严禁正负极线短路相碰
2.需要移动本机器时,必须拔掉220V电源。
3.此机在工作时严禁接触机器的正负极接口和电池接头。
4.外接电源应接有有效地线。
5.无辨别能力的人和小孩禁止操作此机工作。
6.严禁私自拆壳和更换配件,否则不于保修。
7.断电时不要接电线,而要手持插头从插口拔出,防止接断接伤电源线。
8.机内有高压电池,非专业人员不要找开外壳,以防发生意外触电事故。如果电源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厂其维修部或类似的专业人员来更换,防卡出现漏电伤人。

网友A:
以后电动汽车普及就好了,现在主要是电池难;

网友B:
快速充电在中国很不普及!电池还是一个问题!

网友C:
这充电费也太高了,2小时都用不了1度电,5角钱的事,要12元。

网友D:
这样的话,电动车就可以普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以后电动汽车普及就好了,现在主要是电池难;

网友F:
其实电池的寿命是个大问题。

网友G:
10分钟充电可以冲入60%电量吗?

否则这个定价太高了!

好的设备要求10分钟充电充入80%电量

如果是80%电量的话,你就是3元或者干脆5元都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0分钟充电可以冲入60%电量吗?否则这个定价太高了!...

 按你那充法电池就受不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其实电池的寿命是个大问题。

网友G:
"对: 乖乖小笨熊  10分钟充电可以冲入60%电量吗?否则这个定价太高了!... 内容的回复!

 按你那充法电池就受不了了。"

这个快速充电法是脉冲充电,不是固定电压或者固定电流充电的!

首先一个大电流脉冲充电,再一个短暂的放电脉冲消除气泡,从而保证10分钟充电80%!

你做不到就不要吹嘘,现在很多快速充电都是如此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