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lysys_LE_Modbus(从站)及内存

楼主(2013-04-10):
   今天是2013-4-10号,心情还不错,就继续介绍这个系列的PLC了

1、我们在学习一款PLC的时候,学习过程及手册都是什么样的呢?

学习手册:硬件手册,软件使用手册,指令手册 有了这一些就够了,这三个手册中硬件手册有基础的同胞看一下就明白了,软件使用手册就是个指导工具,具体如何熟悉,练练就上手了。倒是指令手册比较重要,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信息

2、PLC学习的难点是什么呢?

当然是这款PLC主要突出的功能了,LE系列PLC主要就是通讯和运动控制功能,因此这两个部分是相对比较难的

3、今天主要介绍通讯,通讯就需要知道内存分配,这样才知道怎么运用这些功能

4、LE系列的PLC内存是如何分配的呢?它都有哪些寄存器呢,我们该怎样关注这些寄存器呢?和其他的PLC比较起来,有什么区别呢?比较之下,区分就了解了

 问题回答:首先:1)内存中空间大小?

                 2)内存变量类型?

                 3)内存如何分配?

                 4)内存如何访问?

带着这几个问题我们先介绍内存吧

1)空间大小这个我们不需要刻意的记忆,在PLC选型的时候有选型手册可以提供,总的感觉就是内存足够你用,不够的是通道数量,因此这不是主要问题。到底如何知道内存空间大小呢?下面是方法:

  在左侧菜单栏工程处点击 右键 选择 属性 点击进去,就看到了,如下界面

可以看到左边的代码区大小是65536字节,数据区大小为18432字节   CPU类型为XE164,最大的POU个数为512个,POU大家可以理解成是子函数吧 数据区大小18432字节,看到这个数据你会不会有什么疑问?这个数字很奇怪,根本不是二进制世界的标准数字 这个就是个内存有关系了,是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地方

2)变量类型:这个多了,大家都学过C语言,中的类型很齐全啊 BOOL BYTE INT DWORD REAL WORD USINT UINT DINT ARRAY 等,这个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就明白了,无非就是占用几个字节(空间大小)的问题。

3)内存分为I区,Q区,M区,S区,R区和N区。I区和Q区就是直接对应到通道上,所有的PLC,DCS都是这样的,无需解释。S区是特殊寄存器,这个开放了多少出来,需要我们查指令手册上的说明了。特殊寄存器就是有一些厂家自己实现功能用到的,还有就是诊断、特殊标记等等功能的。R区应该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了,这个R区又叫Retain区,即 掉电保持区,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关心的内存了。还有就是M区,所有的PLC都有吧,这个区可以按照位取值,字节,字访问,很方便,但是至于如何定义,如何表示给大家几个参考吧

%MX0.0,%MX0.5,%MX0.7,%MX100.7 ,%MB1,%MB5,%MB4,%MW6(2个字节),%MW8,%MD10(4个字节)

备注:%MW10占两个字节,即%MB10,%MB11 ,具体怎么用不需要再介绍了吧

4)如何访问,问的问题很无聊啊,直接读或者写就完事了,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说明的,有一些不让写的,例如特殊寄存器的,好多是只读的,这些个厂家都做了限制,使用的时候注意一下就OK了,不然编译完就报错,报错差错就解决了

5、好了,上面说了这么多,进入今天的话题

                                  Modbus通讯

   1)应用场景:

   现场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好多场合都是上位机或者是触摸屏做主站,PLC做从站,PLC做主站的时候,我们以后大家需要的时候专门开一题讲解吧

   2)性能介绍:

   和利时的LE系列的PLC通讯是非常强大的,LE5104(LE5105)有一个RS485口,支持主站和从站(网络互连)

LE5106支持2路CPU模块上的RS485接口(下载口一个 和 端子上还有一个(备注:端子上的支持网络变量))

和一刻DB板,DB板可以选择是RS485差分信号转接板或者RS232电平信号转接板,这就意味着可以一个CPU上有3路Modbus,3路接口都支持Modbus主站和从站,很强大的。当然你要用多个主站,那就意味着你的控制程序比较复杂了。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从站,其他主站在使用的时候,注意访问M区时候,地址别出错就OK啦

其他的CPU主控和LE5106是一样的配置,这么多的通讯口,使用其他真是太灵活了。

   3)使用配置

   1))参数配置

在通讯参数信息位置配置,记得和主站匹配哦,关键的地方别忘记了,从站地址。Modbus从站应答时间设置时为了防止通讯过快时候,Modbus主站响应不过来而出错设置的,方便了很多应用场合。

备注:我们有时候会关心一次最大传输的字节数,记得好像是100个字节,这个大家参考一下,具体使用的时候问厂家或者自己测试一下就好了,你在使用配方的时候就会用到了,请关注一下这个指标,蛮重要的

这些都设置好了,记得接线正确就没问题了,从站的时候还是很简单的,配置没什么问题,接线没问题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Modbus从站及内存内容。

网友A:
国产和利时啊  楼主有心了

网友B(2017-08-06):
既然做了就不要放弃!你还会继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