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脉冲,一路脉冲显示少2个

楼主(2013-04-10):
  小弟刚学伺服,求大哥们请教:

  台达PLC:DVP-32EH00T2
  伺服:ASD-B2-0121-B、ECMA-C20401ES
  一套步进马达

    当PLC两个通道CH0(Y0、Y1接伺服)、CH1(Y2、Y3接步进)同时发脉冲时,在伺服驱动器上显示的脉冲数总是比实际PLC发送的脉冲数少2个(面对轴一装面,逆时针旋转时会一直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顺时针旋转时,伺服驱动器上显示的脉冲数和实际PC发送的脉冲数相等)。

     测试情况:

1、CH1通道脉冲个数≤307个、频率5000HZ、加减速1000ms,伺服驱动器上的脉冲数和实际PLC发送的脉冲数相等;

2、当CH1通道脉冲个数≥308个、频率5000HZ、加减速1000ms,伺服驱动器上的脉冲数比实际PLC发送的脉冲数少2个;

3、当CH1通道脉冲个数为307个、频率为2000HZ、加减速1000ms,伺服驱动器上的脉冲数和实际的脉冲数相等。

  若只用CH0(或者CH1)通道,伺服驱动器上显示的脉冲数和PLC发送的脉冲数相等(不会出现少脉冲)。

网友A:
这个私服数能读取到PLC吗?

网友B:
PLC在输出高速脉冲的时候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估计是它本身质量的局限性吧,

有的PLC(别的品牌)在高速计数时,它的高速输出就会不太准确

大品牌的PLC有可能会好一些吧

网友C:
从我使用CP1H+安川伺服上来看,没有任何问题。再说发频率有点低。CP1H是100K的。我一般控制最大是90K左右。

网友D:
如果單純從上面的描述分析,懷疑外部提供脉衝端的電源容量不夠所致,建議增大外部電源的容量。

另外提供兩種判斷方式:

1.可以使用我們PC軟體上示波器,去監控脉衝命令PUU和反饋脈波PUU(在通道中勾選32BIT),這樣去檢測實際伺服接受的脈波是多少和實際反饋的脈波數是多少,這樣可以看出上述少脈波是因為電源容量不夠,導致伺服接受脈波減少,還是因為馬達接受后沒有執行完所致。

 2.可以通過P0-02來設置為0,監控回授多少脈波;設置01監控命令脈波;然後比較命令脈波和PLC上端提供的命令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