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调整机构

楼主(2013-04-10):
水平调整机构为数控加工中心上的辅助设备

机构上工件特点:单件式生产,工件形状千变万化,工件正面为不规则形状,底面为平面,平面度为   0.02MM/300MM

工作方式:工件夹在虎钳上(虎钳开口300MM),虎钳与机构连接;机床检测工件底面上的3个点确定一个平面,水平调整机构将这个平面调整到与机床Z轴垂直,最大调整行程20MM即可。

求助机构的伺服控制系统及机构的设计制造

恳求回复

网友A:
只要找到相应的测量变送器件,剩下的就是个简单的位置控制了。。。程序上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