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炉急冷风机温控表控制三菱参数

楼主(2013-04-10):
我们厂里窑炉急冷风机使用的变频是三菱FR-F7401-75K-CJT1变频,温控表是普通的温控表,频率是温控表控制,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变频应该设置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温控表和F740要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表和F740要通讯的

要通讯的   是不是要像网线一样的哪种线插到UP口嘛? 谢谢

网友B(2017-02-07):
PR79是设定操作模式的,是面板控制或外部控制或通信控制或组合控制模式

网友C:
普通温控表指的是输出继电器接点的吗?如果用这样的表控制变频器,只能启动、停止变频器运行,不能调速。用窑炉冷却的风机,也没必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