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view触摸屏与西门子300PLC进行通信连接出现故障连接

楼主(2013-04-10):
    EV5000软件中按照通信手册的要求设置了波特率以及其他的参数了,在PLC中也按照手册要求设计参数了。利用的是触摸屏的COMO0,PLCCMO0口进行通信,但是分别下载后,将适配器连接到西门子和触摸屏的CM0端口,触摸屏面板上显示无PLC的信号,CMO端口指示灯也不亮。

   请问是不是还有其他连接要求?我有点严重怀疑是那个适配器坏了,但是它是新的,连接的时候,适配器侧面只有一个Power的灯是亮的,是不是坏了啊, 怎么检测那个适配器是坏的????

   求路过大侠指导啊。。。。。

网友A:
触摸屏和PLC之间的通讯电缆不是编程电缆吧。

楼主:
对的  是通信电缆  带适配器的

网友B:
认真看看触摸屏手册

连线 通讯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A:
接口之间通信方式对吗?MPI通信方式吧;485,屏上接的是485接口吗?

楼主:
串口是232协议   按照通讯连接手册的参数进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