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练习贴,各种解决方案

楼主(2013-04-10):
刚看到一个帖子,某上帝需要这样一套电路,我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有点小挑战,又感觉似乎有能力完成,反正闲着无事,于是拿来做做试试,做完把过程贴图:

原帖地址:http://bbs.gongkong.com/d/201212/473206_1.shtml

1.控制柜开启后,第一台水泵变频运行,当满足不了实际需要时,该水泵自动切换到工频运行,第二台水泵自动投入变频运行,当仍然不能满足时,第二台水泵也自动切换到工频运行。当实际用水量减少时,第一台泵因为最先开始运行,该水泵自动退出运行,第二台水泵投入变频工作;当用水量继续减少时,第二台水泵自动退出运行。
2.具有定时自动切换功能:当水泵运行一定时间后(该时间可以自由设定),则自动切换到下一台水泵工作,避免长期运行损耗,也避免长期不工作锈死。
3.具有故障自动切换功能:当某一台泵出现故障,则下一台泵自动投入运行,不会影响系统供水。
4.完善的保护功能:控制柜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可以在水泵电机出现缺相、短路、接地、欠压、过流、过压、过热、过载等故障时均能准确报警。
完善的容错功能:控制柜具有自动变频、手动变频和手动工频功能,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供水,即使变频器和可编程序控制器全部损坏,仍然可以让水泵工频运行,保证供水。
控制两台4KW电机

楼主:
首先分析一下:

1、硬件上需要通过2台变频器控制2个水泵电机。反馈模拟量只有1个,那就是水压。

刚看了第一点,就发现有一点小麻烦——变频切工频。。。

记得上次在那个帖子里被大神批评过,严禁在变频器上下加装接触器类的玩意。。。容易导致炸变压器等恶性事件。。。

那就先从这里开始吧,度娘~我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分析一下:1、硬件上需要通过2台变频器控制2个水泵...

 变频器下端禁止加接触器--曾经咱说过的。不过现场有实际需要,是可以想办法避免的,就是通过设定变频器的内部参数,当变频器输出完全切断后,才切换到工频,那样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分析一下...

恩恩,大神教诲怎敢忘。。。

度娘给了我一篇经验谈觉得有点意思,地址贴出来,大家自己去看。。。

http://wenku.baidu.com/view/1f4bde2a915f804d2b16c189.html

另外,西门庆的论坛里也发现一个帖子,讨论类似问题。。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10&a_id=702538

综上所述,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先说变频切工频。

a、1个电机,1个变频器,2个接触器(接触器尽量超豪华配置),K1为工频接触器,K2位变频接触器,K2放在变频器后边。

b、PLC用2个输出点Q0.0和0.1分别控制K1和K2的线圈。其中Q0.0必须在Q0.1断开0.5秒以后才能执行输出动作。

c、在主电路上,将K2的常闭触点串入K1的线圈驱动电路,也就是Q0.0的输出线路中。同时,将K1的常闭触点也串入K2的线圈驱动电路,也就是Q0.1的输出线路中。

d、变频器设置中,打开自由停机或者类似的功能,简单说,就是让变频器尽快的切断输出。

有了上面的准备,理论上变频切工频的过程,首先PLC断开Q0.1,K2断开,K2的NC辅助触点闭合,与此同时Q0.1的常闭接通一个TON计时器,计时时间为500mS。500mS后,计时器触点接通Q0.0,K1吸合。

2、再说工频切变频。

a、同样的道理,在PLC程序中,Q0.1也必须在Q0.0断开0.5秒以后才能执行输出动作。

b、变频器设置中,打开转速跟随或者类似的功能。让变频器能够更好的适应电机的实时状态,从而尽量减小切换过程中的冲击电流。

工频切变频的过程,首先是PLC断开Q0.0,K1断开,K1的NC辅助触点闭合,于此同时Q0.0的常闭接通一个TON计时器,计时时间500mS,500mS后,计时器触点接通Q0.1,K2吸合。

基本就是这么个意思了。。。暂时先这么处理吧。感觉还是有点不大放心,但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楼下的,支支招呗

楼主(2013-05-11):
这个帖子无缘无故被关小黑屋一个月。。。至今才获释

感谢D,感谢ZF,感谢组织,但现在已经木有心情续水了有木有。。。

网友B:
这个我写过,污水处理里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