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相同时刻数值比较

楼主(2013-04-10):
哪位老师可以帮我解决一下关于西门子S7-200中,怎么比较前一时刻与该时刻数值的问题。我是比较模拟量端口进来的电信号转换后的数字量,即0-32000的数字,我怎么比较前一时刻与后一时刻的大小,当前时刻的值我直接可以拿来引用的,但是前一时刻的怎么读取呀?最好能有样例说明!

万分感激!

网友: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做个计数器,每秒记一次,数值为2是将AI值送入VW0,数值为3是将AI值送入VW1,数值为4是将AI值送入VW2,数值为4是可以比较了或者复位数值。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下指针使用和填表指令的相关内容哦

网友B:
我想说出答案,但怕被删帖。。。

网友:
先将两个数值比较

然后保存当前的数值到旧数值里

网友:
做一个延时,延时时间就是你的那一时刻,然后再比较。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啊,用MOVE指令进行记录数据,然后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