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软启动器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04-11):
变频器频器与软启动器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发布者:楚源变频器  发布时间:2013-4-8 阅读:9890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软起动器和变频器到底有什么区别?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楚源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1、晶闸管交流调压电路,是通过调整晶闸管的导通角,斩裁正弦交流电的波形,获得平均电压大小可调的交流电的电路;

    2、这种交流调压电路,应用于自动加热温控电路、舞台调光电路等与交流波形无关只与平均电压有关的负载电路;

    3、可是有些人甚至是所谓的专家把这种晶闸管交流调压电路,用于异步交流电机的启动,并美其名曰软启动;

    4、由于异步交流电机,是在三相对称正弦交流波形下工作的,才有一个恒定的旋转磁场;

    5、如果把通过调整晶闸管的导通角,斩裁正弦交流电的波形的交流电用于异步交流电机,就不能产生一个恒定的旋转磁场;

    6、这种交流波形用于异步电机就完全破坏了异步电机的启动性能,启动转矩低下,启动电流大,根本就没有大家想象的软启动功能;

    7、所有软启动的电机,都是在接近全压时才启动的,启动时间长,启动电流大,对电网的影响更大;

    8、异步电机的自藕降压启动、星三角启动、水电阻降压启动等等,降压不改变正弦波形,都是好的有效启动设备,都优于软启动;

    1、关于变频器,是一种改变三相正弦交流电频率的设备;

    2、由于要把直流电变为正弦交流波形,是一种不可逆过程,或者说是不可能的,只能用平均电压波形是正弦波的PWM调宽载波来实现正弦波形的变频目的;

    3、平均电压波形是正弦波的PWM调宽载波,是通过全控器件IGBT的开关作用来实现的,美之源变频器输出的实际是宽度不等的周期性变化矩形波;

    4、 而异步电机从PWM调宽载波中滤出正弦波形,并产生出电动需要的恒定旋转磁场;

    5、并通过改变频率改变异步电机的同步转速,实现交流电机的变频调速目的

      最大的区别是:

    1、软启动是设法裁剪破坏正弦波形,很容易,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简单;

    2、变频器是千方百计获得频率可调的正弦波形,很难!就像水要往高处流那样难。

网友A:
学习了!如此精辟,!!!!!!!!!!!

网友B:
说的太复杂,软启动不能调速,变频器可以调速,就这么简单。

网友C:
讲一些容易理解的东西比较好些,理论性强的不好吧。

网友D:
2楼解释最清楚不过了。

软启动和变频器的用途也不一样啊。

网友E:
常见的变频器有调速功能,多了直流单元(电容)逆变单元,逆变单元调节电压;软启动器只是一个整流单元,而且是可控硅调节电压的。

网友F:
软启动和变频器的用途也不一样啊。

网友G:
是呀,用途不一样,各有所需吧!

网友H(2013-05-15):
 学习了 , 受益匪浅

网友I:
不错 受益匪浅~~~~~~~~~~~~

网友J:
整那么复杂干吗。你走不搞研发。直接说:变频器可以调速,软启动不可以。

网友K:
 变频器可以调速,软启动不可以。复杂干吗.

粗人一个,简单好用是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