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投入式液位计?

楼主(2013-04-11):
投入式液位计,又名投入式液位变送器,它是一种测量液位的压力传感器.是基于所测液体静压与该液体的高度成比例的原理,采用国外先进的隔离型扩散硅敏感元件或陶瓷电容压力敏感传感器,将静压转换为电信号,再经过温度补偿和线性修正,转化成标准电信号(一般为4~20mA/1~5VDC)。

网友A:
投入式传感器在水位测量方面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一般输出4-20MA;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对于投入式液位计还有温度补偿措施,偶一直不知道,这个如果有了温度补偿那就是能够进行介质密度修订了,这个测量液位就非常准确了

网友C:
楼主讲得温补是对压力参数的温补,,,与物料密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