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被砍头

楼主(2013-04-11):
  装配设备的运动较多,于是现场总是会有些传感器惨遭毒手,昨天一个 DS 的传感器又挂了

  其插头线的插头直接断了没有啦

网友A:
安装位置不合适。。。。。。。。。。。。。

网友B:
这叫出头的椽子先烂

网友C:
哈哈。。。这叫莫装逼。。。装逼遭雷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安装位置不合适。。。。。。。。。。。。。

网友E:
背景是陶瓷隔热板吗?????????????

网友F:
像是安装或操作不当造成的,应该有保护措施的。

网友G:
被什么东西搞掉的呢?哈哈,想起以前一台机器,应为机械传动不稳,总是把传感器弄掉。

楼主:
 设备突发意外,一个伺服安装臂突然失控超过限位开关撞到档块才停下撞坏

网友H:
这种设备的故障率很高吗,应采取补救措施。。。

网友A:
这种事故很危险。。。。。。。。。

网友I:
传感器厂家和经销商神马的,最喜欢这样的用户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传感器厂家和经销商神马的,最喜欢这样的用户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传感器厂家和经销商神马的,最喜欢这样的用户了。。。

哈哈哈哈

俄也喜欢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