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两个电机同步运行?

楼主(2013-04-11):
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在起重机上要求两个葫芦,通过遥控技术传输数据和互锁,达到:1)同步上升和运行。2)当一个葫芦停止工作时,另一个也要求自动保护停止工作。

多谢谢了

网友A:
是否有调试装置?是否有测速?如果有编码器测速,有调速控制器(各种),可以按主、从控制设计,调整一台电机的速度,调速控制器发出信号控制另一台的速度跟踪。

网友B:
必须给两台电机加上编码器,用于测速,再加上有通讯功能的变频器,实现两个电机同步,预算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