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适合的电动执行机构

楼主(2013-04-11):
请知道的回复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根据阀门的类型来选择合适的执行机构。

角行程电动执行器适合蝶阀、球阀

多回转电动执行器适合闸阀、截止阀

直行程电动执行器适合单座或者双座调节阀

网友B:
选择电动执行机构应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与配合阀门要求选择,二是控制性能要求选择,配合阀门要求:阀门是何种形式的、阀门的特性是什么样的、动作速度的要求、阀门动作行程的要求、阀门力矩是多少等等。控制性能要求:电动执行器的控制方式(模拟量控制还是开关量控制)、与上位控制器是如何连接的、是否要求有就地和远控等方式、智能要求是什么样的等等。

只有了解了上述这些才能够选择合适的电动执行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择电动执行机构应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与配合阀门要求选择...

那请问一下,我公司有台电动执行器(LIMITROQUE)的故障了,现想更换一台国产的电动执行器,但是不知道阀门的扭矩参数,因为这台电动阀是和设备成套买来的,十几年了,我要怎么选电动执行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