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711通讯不上提示:(在线:站点未在线)

楼主(2013-04-11):
刚买的CP5711,却通讯不上,提示:(在线:站点未在线)。几种通讯方法试过都不行。但是用网络测试都正常。恳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通讯不上,提示:(在线:站点未在线)

检查你的 PG/PC 的站点设置是不是有冲突呀 ? READ 一下 PLC 系列站点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