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取消觸摸屏的屏保

楼主(2013-04-11):
怎麼取消觸摸屏的屏保,觸摸屏屏保后無法叫醒,使機台出現警報后才可以重新操作,觸摸屏是OMROM系列的

网友A:
,觸摸屏屏保后無法叫醒 在编辑设置的时候有个选项。我忘记在哪 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觸摸屏屏保后無法叫醒 在编辑设置的时候有个选项。我忘...

 我只找到設定屏保時間。原則上屏保后再次點擊它時會重新顯示啊,我不知道是否有叫醒的設置,也沒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觸摸屏屏保后無法叫醒 ...

 設定屏保時間为0,不要设置,就不会屏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PLC...

 這個<此处内容被屏蔽>法可行啊,還是想知道以上現象的原因

网友C:
你用的触摸屏是哪个型号的呀?

网友D:
系统设置里面吧,CE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触摸屏是哪个型号的呀?

OMROM  NS10-TV00-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