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三年,维修经验

楼主(2013-04-11):
本人28岁,再一钢铁企业做电工三年,把维修经验发出来,共享一下,1,前年,厂里进行设备改造,型钢轧制系统改为带钢型钢两用控制,连轧调速用的西门子的西门子的70,扩容的,以前用的是单一的电位器操作操作,有一台电机800千瓦的直流,运行速度空载还算稳定,但电流波形不稳定,轧制带钢要用到电枢电流,根据电枢电流判定是否启动活套,电流摆动幅值过大,<此处内容被屏蔽>偶尔自己就起套,老跑刚,起初怀疑电网谐波污染,但别的电机都没事,就换了一台4500的整流变压器,故障有所改善,但还是不算稳定,编码器换了,故障依旧,后来厂家的工程师来了,找了一天一夜,最后把硅全换了,就好了,拆下来的晶闸管有一面上全是小坑,就像被特别硬的钢针刺得一样,散热铝板上也有,后来用砂纸打磨一下,就安上了新晶闸管,至今没事,2.厂里有台调直机,那天报故障f030,首先想到电机是不是坏了,打开电机屁股上的盖板,碳刷很新,滑环光亮有光泽,用摇表摇了一下,100兆欧,没事啊,维修陷入僵局,参数也没动过啊,以前一直正常,,又看了看怀疑电网电压有突变,看了看主柜上的电流表,c相电流比ab小300多安,卧槽,在主柜上还接有两台315千瓦的异步电机,是冷锯用的,马上去冷锯现场,泥马,电机进线断了一根,180电缆,接上,在没报过故障,过后分析,可能是在制动时电机回馈能量到电网,调直机和据电机是一个变压器供电,而锯电机属于阶跃负载,正好在加负载时因为电机缺相,电流过大,电压不平衡,直流电机从而产生了很大的制动电流,因为晶闸管属于过零关断,所以会产生一个不可控的电流,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对不,3.还是那台调直机,前几天的事了,总是在停车制动时报f030,故障,因为去年有过这个情况,马上去冷据电机那里,次奥,木事,这可坏了,要说本人就小学学历,70的功能图真心看不懂,上哪知道为啥报故障了,这台机子是扩容的,摇摇电机没事,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最后没办法了,把吹风机拿来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吹吹尘土嘿嘿,打开功率柜,呵,上面全是土,这时我发现,功率柜上有几个小端子排,上面接的是晶闸管的触发电缆,被土,灰尘盖上了,是不是这里呢,故障所在、、、?????,吹好后,送上电,开车,状态转矩方向有效,有效,次奥,没事了,激动啊,我分析可能是端子轻微短路,消耗了一部分触发功率,移相角变大,而别的晶闸管正常开通导致别的管子电流过大,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别处我没动过,就摇摇电机,到现在没报过警

网友A:
细节啊, 学习了。。。。。。。。。。。。。

网友B:
细节啊,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细节啊, 学习了。。。。。。。。。。

 用心就能做的很好。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