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实现s7-300PID功能

楼主(2013-04-11):
S7-300有FB41,FB42,FB43三个功能块,其中FB41与s7-200的PID指令旗鼓相当。能不能用程序实现FB42和FB43的功能啊?又该如何用程序实现啊?求各位工控达人支招

网友A:
200也有PID功能呀。利用PID向导做。

网友B:
FB42和FB43是干嘛用的?

说出他们的功能,才能决定怎样用程序代替啊。。。

另,我是玩200的,不懂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也有PID功能呀。利用PID向导做。

 是滴,但200的PID输出要么是模拟量(或0-100)要么是PWM脉冲,就不能输出两个开关量,做正反两个方向的调节,像FB42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42和FB43是干嘛用的?说出他们的功能,才能决定...

 主要是阀位控制啦,比如说燃气热水器吧,假设我用小单相电机控制燃气阀门的开大和关小,用一个电位器反馈阀门开度,一个温度传感器检测出水温度,要求保持温度为42度(不管流量多少还是没用水)。这个用200的PLC怎么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42和FB43是干嘛用的?说出他们的功能,才能决定...

 FB42是步进控制功能,FB43是脉冲宽度调制器

网友C:
若自己理解PID很透,编程又可以,200里也可以自己编程实现的。在300里FB41称为连续控制的PID用于控制连续变化的模拟量,与FB42的差别在于后者是离散型的,用于控制开关量,其他二者的使用方法和许多参数都相同或相似

FB43是脉冲宽度调节器,可以通过脉冲宽度调制,组态PID两步或者三级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自己理解PID很透,编程又可以,200里也可以自己编...

 就是讨论怎么用200实现呀

网友B:
其实200的PID向导也能支持你说的,设置成双极性计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200的PID向导也能支持你说的,设置成双极性计算...

 哥哥你弄错了哦,那是双极性输入和模拟量双极性输出好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hinacupor  其实200的P...

已经提示到这个地步,难道非要写代码上来你才能明白么?唉。。。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h...

 你讲滴好像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