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输出端加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我用的S7-200,220V电源,继电器输出的PLC,输出接的是220V的中间继电器,请问是直接与PLC共用220V的电源还是用另一个变压器输出220V电源给输出端供电好?我一般是直接接的,但今天看别人却是另用一个变压器从380降压到220单独给负载用,PLC电源却是直接220供电,不知道这样有什么意义?求教。

网友A:
PLC供电220V和PLC输出回路220V,是可以共用的;没问题;

网友B:
PLC电源加隔离变压器有抗干扰的作用,输出用的电源直接用220V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供电220V和PLC输出回路220V,是可以共用...

 我知道是没问题,但是这里用个变压器说是真的有什么优点还是搞错了地方?应该是用在电源端啊?

网友C:
其实对于用来控制机械的系统,有规定控制电路除了非常简单的以外,都要使用变压器,见GB 5226.1(对应IEC 60204-1)

当然,负载电源和PLC电源分离有利于抗干扰,特别是感性负载断开时引起的电压

网友D:
图省事的话,就直接借用CPU的220电源。一般不会出问题。

图可靠的话,就把输出的220另外找一路电源。不管是找2相380变压,还是直接找一路火线一路零线组成220回路,总之和CPU电源分开。

这样做的好处:

1、CPU输出的内容发生短路时,CPU不会受到影响。跳闸烧保险也是烧那一路的,CPU照常工作。

2、外部电路的谐波干扰被变压器隔离,不会影响到CPU输出回路的各种接触器、小负载。

疑问:

如果是为了保护CPU,那么隔离变压器应该装在CPU电源这一路。但楼主说是装在输出回路那一路,那么如果CPU上面没有装隔离变压器的话,CPU就是裸奔的,所以得不到保护。

宁可保护接触器,也不保护CPU??来人哪,拉出去!枪毙5分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实对于用来控制机械的系统,有规定控制电路除了非常简单...

 对的,按照教材来说,控制电路必须单独接线的。当输出继电器带感性负载的时候,断开时的浪涌电压会影响PLC的正常供电,严重时甚至损坏PLC的电源板。

网友F:
有输入回路加隔离变压器的。

输出回路单独弄个变压器变压后供电,头一回看到。。

网友A:
  • 没必要,短路的话,断路器会跳。

网友G:
5楼说得很有道理

最近在练ACE2012,上个图凑个热闹。

网友H:
可以这么说吧,这个设计不是好设计。好的设计--PLC的电源是需要隔离变压器的,其负载可以要也可以不要。

网友I:
一般我们都是PLC的电源单独一路,负载单独一路

网友J:
其实对于用来控制机械的系统,有规定控制电路除了非常简单的以外,都要使用变压器,见GB 5226.1(对应IEC 60204-1

就是说不管你的220伏电压用在哪里都应该加上变压器,即使照明灯都得用380变220的变压器,否则就是不符合标准。

网友K:
用一个变压器从380降压到220单独给负载用

网友K:
用一个变压器从380降压到220单独给负载用

最好 plc电源 也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其实对于用来控制机械的系统,有规定控制电路除了非常简单的以外,都要使用变压器,见GB 5226.1(对应IEC 60204-1

就是说不管你的220伏电压用在哪里都应该加上变压器,即使照明灯都得用380变220的变压器,否则就是不符合标准。

照明灯并不属于控制机械的那部分(电机之类),所以可以不用变压器,且如果只有电机加上两个或以内的控制元件,也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