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开关量输出一分钟后断开

楼主(2013-04-11):
PLC 模块可以驱动继电器,但是一分钟后,模块又断开,继电器也断开,是什么原因,请高人帮忙

网友A:
这应该是程序中处理的吧;是不是保持输出继电器时间为1分钟;

网友B:
   模块输出断开,继电器当然也断开

这个你要看程序是怎么写的呀,是不是程序就没有输出啦

网友C:
继电器受PLC模块输出控制,PLC输出模块断开,继电器当然也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