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信捷PLC控制西门子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我用的信捷PLC ,型号为: XC3-24R-C,模拟量模块:XC-4AD2DA,变频器:Siemens  Micromaster 430。连好线后,输出的4—20mA电流可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但我想把变频器的实际运行频率采集回来就不行了。因为变频器12、13号端子,26、27号端子有13V左右电压,输出信号为0-20mA,这与模块XC-4AD2DA要添加DC24V电源矛盾。想通过通讯来采集实际运行频率,一是程序写不来,二是发现变频器r0774没有实际运行频率。郁闷死了,想请教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配置XC-4AD2DA-H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