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280变频器Err10或Err11故障

楼主(2013-04-11):
一台汇川MD280T55G变频器, 带55KW电机显示电流8A,用掐表量40A,运行不起来,把频率跳到40HZ,显示40HZ,但转速大概只有十几HZ的样子,转十几分钟跳过载,偶尔起来了十几分钟也跳过载。求高手。霍尔换过了,电脑版也换着试了。

网友A:
ERR10是变频器过载,检查负载是否过大或者电机是否堵转,方法,减小负载并检查电机及机械情况,也可把变频器扩大一个量程。

也有可能是限流回路出现问题,

网友A:
你带的具体是什么负载?

网友:
空载,只带电机,原来也跳,怕是负载的问题,把负载去了。电机和机械没问题,换了一台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B:
应该是电流检测链路出问题,先从HALL入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