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走脉冲问题 本人菜鸟

楼主(2013-04-11):
我用PLC[FX 1S30MR]记脉冲数<此处内容被屏蔽>感应器<此处内容被屏蔽>走位移 比如走过一段位移记了100个脉冲 然后给它一个信号走掉N个脉冲 走完一百个之后要换向再走 来回走 一段时间之后要差个一两公分 脉冲频率也不是很高 用的普通计数器 能不能准点走 本人新手 望各位大侠出招 不要沉啊

网友A:
是用编码器(光栅尺)测距离的吗?到两端换向的时候有没有做减速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编码器(光栅尺)测距离的吗?到两端换向的时候有没有...

就是丝杆后面一铁片 两个感应器成90°角 就是要求走一段距离记下多少个脉冲 然后比如说给个信号走三秒停下 再给个信号走三秒 直到走完这个脉冲数换向来回走 换向的时候在变频器上设置过加减速时间可就是有点偏差啊 在不加成本的前提下有什麽解决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