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选配电源
笔名,若此

楼主(2013-04-11):
12V75A的直流电机,给它选什么直流电源合适?它的启动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A:
不给你直流电压了吗!75A还是75W,干什么用的讲清楚一点。

网友B:
直流电机的转子在磁场中旋转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才是抵抗所加电压的主要力量,并且,因为是直流,电感量也仅仅在启动的瞬间有用,启动之后电流不变,电感也就失去作用了。另外,直流电机的线圈电阻极小,几可忽略不计的。

因为电机有功率因数的,一般都在0.8左右。用I=P/(U*0.8)=114,再算上误差,就是这个数,由于在直流电机的供电电路中,直流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理论上无穷大),于是就串联一个电阻来降低启动电流,以保护电源和电机线圈免受大电流的冲击而损坏,这个电阻就形象地叫做限流电阻,所以具体的计算要看电机的参数了。

破碎机http://www.kypsj.com/
颚式破碎机http://www.kypsj.com/Product-143.html
反击式破碎机http://www.kypsj.com/Product-144.html
陶粒砂生产线http://www.kyqmj.net/
褐铁矿选矿设备http://www.zkfeeder.com/
旋窑http://www.duanshaoyao.com.cn/
球磨机价格http://www.zkxk.net/

笔名,若此

网友:
12V,75A,2/3HP(0.5KW),我怎样启动,才能让它平稳运行,而不至于过电流,选用多少安培直流电源?如果串电阻启动,传入多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