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密码问题

楼主(2013-04-11):
求教高手,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做密码输入!

要求如下:点击输入框,正确的密码为235,如果密码错误跳一个标签显示“密码错误,请重新输入!”1秒后标签消失,重新输入密码;如果连续输入三次错误密码,跳出对话框,显示“你已输入三次错误密码,屏幕被锁定,请按键解锁!”密码正确进入调试界面!

密码正确我用循环脚本写的,但是密码不正确出现标签和对话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是不是用报警策略做呢?

关键是怎么做那个1秒和三次???

谢谢好心人!

网友A:
有可以回答的帮帮忙!这个不怎么会1

网友B:
IF !StrComp(密码,"235")<>0 THEN

错误=错误+1

ELSE

!SetWindow(输入正确,1 )

ENDIF

IF 错误<3 THEN

  !OpenSubWnd(密码输入错误,177,138,407,111,0 )

  !Sleep(1000)

  !CloseSubWnd( 密码输入错误)

ENDIF

IF 错误=3 THEN

!SetWindow(三次输入错误,1 )

错误=0

ENDIF

网友B:
总共四个画面  密码输入画面   输入错误提示画面   三次输入错误画面   输入正确画面

密码输入画面中有 密码输入框及确定按钮 确定按钮执行上面的策略

输入错误提示画面中有  一个提示标签 "密码输入错误"

三次输入错误画面中有  一个提示标签"三次输入错误" 和一个按钮用来关闭这个画面

两个变量  密码变量对应密码输入框(字符型)  错误变量在策略中使用(数值型)

!OpenSubWnd(密码输入错误,177,138,407,111,0 )后面的位置参数根据你放置的位置确定

网友C:
              楼上说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共四个画面  密码输入画面   输入错误提示画面  ...

 请问你的策略是报警策略吗?

你的脚本是写在第一个密码输入画面的循环脚本里面的嘛?

还是写在报警策略里面的??

网友B:
新建一个  事件策略     用  确认密码输入按纽  执行

网友B:
搞错了是 用户策略

网友D(2016-02-15):
引用 网友B:
总共四个画面  密码输入画面   输入错误提示画面   三次输入错误画面   输入正确画面密码输入画面中有 密码输入框及确定按钮 确定按钮执行上面的策略输入错误提示画面中有  一个提示标签 "密码输入错误"三次输入错误画面中有  一个提示标签"三次输入错误" 和一个按钮用来关闭这个画面两个变量  密码变量对应密码输入框(字符型)  错误变量在策略中使用(数值型)!OpenSubWnd(密码输入错误,177,138,407,111,0 )后面的位置参数根据你放置的位置确定

你好,在吗,想请你帮忙。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B 总共四个画面  密码输入画面   输入错误提示画面   三次输入错误画面   输入正确画面密码输入画面中有 密码输入框及确定按钮 确定按钮执行上面的策略输入错误提示画面中有  一个提示标签 "密码输入错误"三次输入错误画面中有  一个提示标签"三次输入错误" 和一个按钮用来关闭这个画面两个变量  密码变量对应密码输入框(字符型)  错误变量在策略中使用(数值型)!OpenSubWnd(密码输入错误,177,138,407,111,0 )后面的位置参数根据你放置的位置确定     内容的回复:你好,在吗,想请你帮忙。

huangyuehua,你好,在吗,想请你帮忙,不知道怎么联系你,我的QQ是593232963,希望能联系上你。

网友E(2018-06-18):
哪位大神做过昆仑通态触摸屏中,点击一个按钮输入密码后,才可以启动相应设备,密码错误无动作

网友F(2019-08-08):
正在学习MCGS,很好的资料,赞是

网友G:
很棒很棒   学习一下昆仑的触摸屏

网友H(2019-09-10):
这个回答真的很不错

网友I(2020-06-10):
感谢大佬分享 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