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伺服控制

楼主(2013-04-11):
小车走行轴(单轴运动,只有前进后退)采用伺服控制,用定位模块QD75M,连接有4个伺服放大器J2S-B,
然后分别连一个伺服马达。我们厂商说,在控制时只有一个马达(一号马达)为主动控制,其余三个为从动。查看QD75M的参数时也是Axis#1的参数和其余的都不相同,而且定位参数也是只有Axis#1有,其余的都没有定位参数。QD75M和伺服放大器的连接方式为:QD75M连接第一个伺服放大器的CN1A,CN1B连接第二个伺服放大器的CN1A,以此类推。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控制方式?如何实现这种控制?

网友A(2013-05-22):
赶紧点击我们公司网站意想不到的收获www.rlzdh.cn,PLC,伺服,人机界面,变频器  1955488805@qq.com

网友B:
总线控制!可以先看看资料。

网友C:
手册上都有说明的,学会运用操作手册等资料书籍

网友D(2013-06-30):
下载来看一看。。。。。。。。。。。

网友E:
好啊。看一看,,,,,,,,,,,,,,,,,

网友F(2014-06-12):
铝合金复合是中国形成vhngfjvjdfgfdghjg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