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电压高造成多台MM440变频器烧毁事件——引以为戒

楼主(2013-04-11):
某铸钢厂大型铸造生产线,共有大小4种型号的MM440变频器20台,最大的37KW,最小的0.75KW。今年3月11日上午10时正在生产中,诊断系统提示1一台变频器工作不正常。检查发现这个变频器冒烟。原以为会只坏一台变频器,更换了算了,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在接着的检查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有烧坏整流模块的、有烧毁IGBT的,光电解电容爆炸的就有好几台,最后烧毁的变频器达13台之多。
    当时测量车间内供电电压为437V,追究原因为什么这么高呢?原因是工厂一共有两条供电线路,一主一备。在两个月前主线路检修,将供电线路改为备用线路供电。后来因为显备用线路电压低,将生产线所用变压器由原来的1档调到3档(每档20V)。而且在主线路恢复供电时没有及时将变压器的档位调回来,是造成这一事故的主要因素。在将变压器档位调回,电压回到395V后,更换新的变频器后,恢复生产。
    令人不解的是,一当时进厂高压35.6KV,不算高,又是上午,用电高峰,天气晴朗,不可能是雷电进入供电线路,而形成烧毁变频器事故;二MM440变频器技术规格为380-480VAC,在使用中虽然供电电压稍高,但是并没有超过额定参数,而且在此电压下,变频器已经运行了10天以上;三是还有7台正常,到底怎么回事?
    上述情况,一方面请同行们引以为戒,另一方面请专家答疑解惑。

 后来发现是供电变压器星点没有接地,也没有从变频器中拆掉‘Y’形接线的电容器,才造成上述严重损失。
      解决办法:最好将供电变压器星点良好接地。如果实在没有中性点接地可能的情况下,请按变频器使用大全2.4电器安装-概述-电源(中性点)不接地时变频器的运行一段介绍处理,现摘要如下:“MICROMASTER 4 变频器在供电电源的中性点不接地的情况下是不允许使用的。电源(中性点)不接地时需要从变频器中拆掉‘Y’形接线的电容器,并安装一台输出电抗器。...”

转自一览变频英才网——变频器问答!

网友A:
曾经炸过一台,至今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谢楼主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炸过一台,至今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谢楼主解释。

 其实大家如果有这样类型的列子,都可以分享一下嘛!

网友B:
楼主这帖子真是好贴,帮助了我们好多啊,必须顶

网友C:
楼主分享的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

网友D:
一个很好的案例,值得学习。

网友E:
非常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