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我用三菱PLC-FX2N和模拟量模块FX-2N 2AD 输入进来模拟量的值是小于4ma但是PLC却有数字显示是392,不知道哪位高人给解释一下

网友A:
通道是不是0-20ma的啊???

网友B:
首先选择通道的是哪一种模拟量。再选择4到20mA对应的数字。这样就不会错了。看看三菱模拟量模块的PDF手册。对照上面的写写看。

网友C:
对  不支持4到20mA

楼主(2014-04-08):
你没有重新标定。电压的不用

网友D:
http://pic.sogou.com/d?query=%D3%F1%D4%B5&mood=0&picformat=0&mode=1&di=2&p=40230504&dp=1&w=05009900&dr=1&_asf=pic.sogou.com&_ast=1397483395&did=34#did33

网友E(2016-09-08):
只要在程序中进行数学运算即可

网友F:
选的通道估计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