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速时间对定位时间的影响

楼主(2013-04-11):
我们使用的是工研院六轴运动控制卡,三菱伺服+伺服电机+丝杆,位置控制方式,行程15mm,往返中间不停

丝杆最大速度设为800mm/s与加减速时间设定80ms,往返跑100次需要时间35s,折算单次走15mm需要0.175s

丝杆最大速度设为300mm/s与加减速时间设定30ms,往返跑100次需要时间18s,折算单次走15mm需要0.09s

以我理解,这两组设定加速度是一样的,理论上第一组设定所耗时间应比第二组设定的要小

求指点!!!!!!!!!!!!!!!!!!!!!!!!!!!!!!

楼主:
顺便问下,有谁用过直线加旋转电机?

网友A:
我们看过意大利有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给你看视屏

网友B:
你的理解應該是錯的  15mm的加減速時間 跟絲桿的最大速度無關 況且你那最大速度的設定 本身就有問題

在符合伺服的慣量內 若值傳 那此系統最大速度應該是 電機最大轉速* 絲距

另外你

加减速时间设定80ms,需要175ms

 加减速时间设定30ms, 需要90ms

這兩者差距太大設30ms 竟然要花3倍的時間來完成  顯然你的程序有問題 或者你的參數設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應該是錯的  15mm的加減速時間 跟絲桿的最...

行程L,加减速时间t,加减速a一定(10/(s*s))

是一次性向六轴卡发出200个移动指令的,然后与我的程序没有关系了

参数设定都是按说明设定的

今天测试过了,如若行程L小于at*t(即启动加速到最大速度与从最大速到停止总距离),所花时间就是t的两倍加0.01s左右,最大速度设定800mm/s,加减速时间设定80ms,让轴走1mm与走64mm距离所花时间是一样的,只有L大于at*t,计算结果才与理论结果相符。

伺服菜鸟,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看过意大利有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给你看视屏

 很感兴趣,怎样能看到?

楼主:
对: 笨鳥慢飛

你的理解應該是錯的  15mm的加減速時間 跟絲桿的最大速度無關 況且你那最大速度的設定 本身就有問題

在符合伺服的慣量內 若值傳 那此系統最大速度應該是 電機最大轉速* 絲距

还请看清楚我的问题

系統最大速度應該是 電機最大轉速* 絲距,这个是脱离了轴卡的理论

而我所说的是使用时的最大速度,通过函数来限制轴卡发出脉冲的最大频率来限制丝杆在位移时的最大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的理解應該是錯的  ...

 軸卡僅是命令非執行機構 故最高速度不能超過伺服之能力 當然你能夠用軸卡將其速度限制下來 但那非軸卡之最高速度

最大頻率不等於最大速度

网友C:
楼主,看下面的时序图,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下面的时序图,就知道了:

 朋友 你的圖好像也畫錯 應該有4個梯形圖 兩個運動規畫圖 兩個實際運動圖 你把加減速的定意好像也畫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笨鳥慢...

 当伺服马达选型满足要求时,执行机构运动曲线是无限接近理论曲线的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下面的时序图,就知道了:

这运动曲线图,只有当位移L大at*t时才满足的,但L小于at*t时,此运动曲线是不成立的,当最大速度设为800mm/s,加减速时间设为80ms时,行走1mm与64mm所花时间是一样的,当L大于64mm时,你所画曲线才接近实际运动曲线。有兴趣可以实际试一下

网友D:
呵呵需要学习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的理解應該是錯的  15...

 当最大速度设为800mm/s,加减速时间设为80ms时,行走1mm与64mm所花时间是一样的,

兩者加減速設定相同 但速度只有1/64 這說明了 軸卡與伺服的速度環太低 所以在低速控制能力弱

一般去設軸卡最高的速度這事沒意義 他會隨著絲桿的絲距變化而變化 他也會隨者精度要求及系統慣量來改變

其實樓主你做這樣的實驗本意是很好的 但你對軸卡的參數定義不是很清楚 對系統匹配概念也不足 就像8樓的圖 橫軸的單位是時間T 兩個不相同的曲線 時間怎會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笨鳥慢...

 额,已经知道是怎么一会事了

工研院控制卡本身控制算法的问题

——————————————————————

我们去设定某轴的最大速度(限制轴卡发送脉冲的最高频率)时,是已经把伺服电机最大转速、丝杆导程、丝杆细长比、丝杆螺帽等因素都考虑了作限制的。

网友E(2013-05-15):
最高速度不要变,改变加减速就好了嘛.

速度加大,加减速加大.简直是水涨船高.   实际上船没有变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junest  回复内容:对: 笨鳥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june...

嗯,学习了

伺服惯量过载除了会引起定位不准,还会引起其他什么问题吗?会不会引起伺服驱动器主电路烧掉?

网友F:
笨鸟15楼的图是错误的,分析如下:

1、下来给大家解析这张轨迹规划图,看看这张图的错误有哪些;

2、这是一张运动速度曲线图,纵坐标是运动体的速度,横坐标是运动的时间;

3、就是说“运动轨迹”是错误的,速度曲线应为是velocity curve,轨迹曲线英文是geometric locus……

4、“同一个系统,不同加减速设定,产生不同的梯形图”,这句话是错误的;

5、正确的说法是,同一个系统,不同速度V设定,不同加减速时间设定,产生不同的梯形图;

1)红色速度曲线,速度V设定为高速,加减速时间设定短,加减速加速度大,电机运行负载大、转矩大、电流大;

2)黑色速度曲线,速度V设定为中速,加减速时间设定适中,加减速加速度中,电机运行负载中、转矩中、电流中;

3)蓝色速度曲线,速度V设定为低速,加减速时间设定长,加减速加速度小,电机运行负载轻、转矩小、电流小;

6、“t1、t2、t3都是减速的时间,若要知道其位置,将t0到t1的积分,就是其位置”,这句话也是错误的;

7、正确的说法是:

1)t1、t2、t3都是减速的时刻;

2)要想知道减速的位置,可以求定积分t1到T1、t2到T2、t3到T3,如下:∫V(t)dt;

3)简单说,减速位置,就是减速三角形的面积;

8、笨鸟说“结论,只要适当调整系统加减速,系统自动形成上述梯形图”,这句话更是错误;

9、正确的是:

1)用户根据加工工艺的需要,确定系统的加工速度;

2)根据编码器解析度,确定电子齿轮比;

3)正确设定电机速度;根据电机额定转矩、额定功率;根据系统惯量,正确设定加减速时间;

4)最终确定适合自己的运动控制速度曲线梯形图;

网友F:
     有关内容,还可以进“中华工控网博客”我的博客《电工与电子学习园地》翻阅“伺服电机位置控制速度运行规划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的回复内容...

 紅色的圖是由多方的原因產生 綜合言之就是整個匹配有問題 有做過標籤印刷機的朋友 就很清楚 原先都是用PLC+DD電機 可印刷300mm長 7200 張/hr 精度 0.05mm 然而DD很貴 想用伺服來取代 若印刷條件不變 那就成紅色曲線 若將速度降到3000張/hr 精度可能達標也就是藍色曲線

經常處於紅色曲線的狀態 那會造成驅動器過電流 驅動器很容易燒毀

网友B:
老劉

A>你怎不將你那"天下奇聞"的曲線圖貼出來 那不也是你批判我錯誤的"有利"<此处内容被屏蔽>據嗎?

B> 你畫的曲線圖怎麼不敢貼出來 懂得藏拙了嗎 ?

C> 前樓說的印刷精度與速度都有"數據" 在工控往你都可查的到 按你的意思 印刷滾輪的外徑500mm原周長 DD的扭力60nm "可印刷300mm長 7200 張/hr  這就他的速度" 喔對了還有個電眼(mark sensor  2ms響應) 呵呵 用你擅長的電子齒輪比怎麼來設立正確速度 你可不要到笨鳥寫的機電整合經驗談 去抄襲

网友F:
       由于内容中的图,不能直接粘贴,所以有关内容,还是你进“中华工控网博客”我的博客《电工与电子学习园地》翻阅“伺服电机位置控制速度运行规划图!”

网友B:
22、下面说说所谓“惯量过载”的问题:
1)同一个系统,由于负载惯量增大,导致加减速加速度下降很多,运行加减速时间拖得长,几乎加速完成后没有匀速运动就开始减速运动,运行全过程时间拖的很长,如图中的蓝色曲线,可以简单说成惯量过载;
2)同样的曲线,也可能是因电机额定转矩小额定功率小选型小,导致如图中的蓝色曲线的情况发生,那就叫电机选型小电机过载;
3)这要看这种曲线发生的背景,才能说是惯量过载,还是电机选型小的问题!

--------------------------------------

同一系統 跑到同樣的速度(勻速) 加速快慣量沒過載 反而低加速的過載 哈哈哈 天下奇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 同一系統 跑到同樣的速度(勻速) 加速快慣量沒過載 反而低加速的過載 哈哈哈 天下奇聞

……

 1、“同一系統 跑到同樣的速度(勻速) 加速快慣量沒過載 反而低加速的過載 哈哈哈 天下奇聞”,这是笨鸟语文知识的缺陷,没有阅读能力的原因;

2、图中,实线速度曲线图,是系统惯量、负载力矩、伺服电机转矩功率选择得当,运行参数选择得当的情况;

3、图中虚线速度曲线图,是“同一个系统,由于负载惯量增大,导致加减速加速度下降很多,运行加减速时间拖得长,几乎加速完成后没有匀速运动就开始减速运动,运行全过程时间拖的很长,如图中的蓝色曲线,可以简单说成惯量过载;”

网友F:
4、这个图是专门解释什么是“惯量过载”的物理意义,如果由于系统惯量增大,而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才可以称的上惯量过载!

5、“惯量过载”不同于“负载过载”,负载过载将影响匀速时的电机电流,而惯量过载只影响加减速时的电机电流!

6、这个22主要是批判和纠正笨鸟那个图种“惯量过载”的错误,笨鸟那个图中红色速度曲线不是惯量过载,而是电子齿轮比设的大,速度设定大,加减速时间短,负载大而不是惯量大,电机工作在最大负荷或者过载的情况!

网友F:
7、无知无畏的笨鸟,你该休息了!

网友G:
我是来围观的,

网友H:
当然加减速时间越长,定位精度越高。。。这个很容易理解。。。比如你开车,要到某地方停下,当然是开慢点,停的位置就准,开快了停下来肯定误差就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当然加减速时间越长,定位精度越高。。。这个很容易理解。...

1、 速度曲线,一般应该是变频器的S形梯形图;

2、不管减速时间如何,最终都是在极缓慢的情况下停车;

3、关键是减速位置要有提前量,电机停车前在几乎零速下运行完最后几个指令脉冲的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当然加减速时间越长,定位精度越高。。。这个很容易理解。...

 加減速越長 代表勻速也是最長 相對減速越長 這是梯形圖

你的解釋是認為老劉 畫的三角形加速曲線圖 沒有勻速 是對的嗎?  呵呵 通訊網考慮清楚喔

网友B:
A>原先畫的紅色三角形圖 是代表 系統慣量過負載 其意思 系統來不及加速 就要減速 表現在電機就是過電流 所以停止位置會長長短短 若不改善此系統最終燒掉(驅動器)

B>怎麼解決過載

 B1> 相同之伺服 換全閉控制器 提高伺服整體的響應 降低加速度(t1沒變 但速度變低) 在將減速度時間拉長 形成非等腰梯形 如上圖紅色線與黑色線夠成圖

 B2> 呵呵 這保留 老劉有沒有興趣接手寫 哎我又忘 20樓的問題你根本答不出 這裡當然寫不出來  還是通訊網你來 讓我看看你的實力

网友B:
通訊網 上面所談再將電眼加進來 如何決定t3的位置 那就是 標籤印刷機的解決項目

网友F:
1、看看这个图的错误是什么?

2、同一个系统,速度设定高、中、低不同时,完成位移过程的时间T1、T2、T3不同,笨鸟原来的图还算正确,只是解释有错误;

3、那么这个图的解释错误,图也是错的:

1)黑色中速曲线图,加速与减速不对称,加速度不同,是错误的;

2)红色速度曲线,加减速加速度大,速度应该为高速,不能为中速,否则完成位移的时间怎么会提前到T1?

3)红色速度曲线下的面积、黑色曲线下的面积、蓝色曲线下的面积,必须相等,才是同一个位移过程,看看面积相等吗?

网友F:
4、笨鸟就不用看别人的“實力”了,你自己先补补初、高中数学、物理知识,能看懂速度图,能听懂别人说什么,再来讨论!

网友F:
5、这个图才是同一个系统、同一个位移,设定不同电子齿轮比,设定不同速度,不同加减速时间的曲线图;

网友F:
6、这三个速度曲线下,电机的表现不同:

1)正常情况下,红色曲线,电机工作在满载,蓝色曲线,电机工作在欠载情况下,黑色曲线,电机电流介于它们两之间;

2)不正常情况下,举例说,红色曲线电机严重过载,黑色满载,蓝色欠载;

楼主:
系统最大速度为Vmax=1000mm/s,加减速时间为100ms, 即加速度为a=10m/(s*s)

当位移大于64mm时,即有梯形V-T曲线,而当行程小于64mm时,即会是绿色曲线

而我想要在小行程时的是粉色的曲线,即保持加速度不变,即需要改变加减速时间,当行程足够小时,如1mm,加减速时间即为10ms,若是0.01mm时,即加减速时间即为1ms

不知我这样做会不会引起什么不良的后果?

前几天坏了个驱动器,不知是不是这样改动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原先畫的紅色三角形圖 是代表 系統慣量過負載 其...

 额,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笨鸟15楼的图是错误的,分析如下: 1、下来给大家解析...

 有空去你博客逛逛

网友F:
引用 楼主:
…… 前几天坏了个驱动器,不知是不是这样改动的后果?

1、行程小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电机启动时的频率设置问题;

2、如果驱动器启动频率、电压设置的大,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大!

3、所以微行程采用绿色速度曲线,即驱动器是在低频率、低电压,电机是在低速度下运行;

4、实际上我们画的速度曲线图,不是实际运行速度曲线图,实际运行曲线图是S曲线形,这样微距离运行,只能是绿色曲线的情况,而不能是粉色曲线的样子!

网友F:
5、这才是正确的S形速度曲线图,这样在微距离时,加、减速度是在S形控制范围内,是安全的。

6、如果你要在微距离控制时,设置加、减速度,离开S形控制的范围,电机过流时间短不会烧,驱动器短时过流会烧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看看这个图的错误是什么?2、同一个系统,速度设定...

 老劉 謝謝你的指正  我圖想要表示的是如何解決過載 思慮不清 犯了跟你那奇聞 類似的錯誤 但我的圖沒錯 解釋需修改

A> 紅色加速有調低 但移動距離也縮短 以致整體加減速 仍就过載(還是同一個系統) 而你那奇聞的圖是同一個系統嗎 若是 你的圖明顯犯錯 哪把過程反過來講 並且也講錯 過載時間怎拉長 這不合忽物理現象 但很合忽誤理 這可是你老劉的擅長 若是把他解釋程設計變更 那這錯誤更嚴重 這代表你無能  很遺憾的告訴你 圖還是錯  你三角形的圖 還是過載 系統仍就還是要燒毀

B> 我以特別強調非等腰梯形圖 若無十足保握怎敢寫 你不能做這樣的控制你是無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5、这才是正确的S形速度曲线图,这样在微距离时,加、减...

 你以為所有的控制器都有S形加速曲線嗎 你以為CT就沒有T形加速曲線嗎 你以為有通訊網的大腿可抱 就在此瞎說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的指正  我圖想要表示的是如何解決過載 思慮不清 犯了跟你那奇聞 類似的錯誤 但我的圖沒錯 解釋需修改……

1、 你的图是错误的,解释也是错误的;

2、你图中黑色曲线的加速腰在哪里?

3、你图中红色曲线的面积小,位移小,已经不是同一个位移控制过程的参数调整;

4、你要讨论参数设置形成控制过程“過載 ”,你的“思慮不清”,应该是:

1)同一个位移控制过程,如果速度设置高;

2)加减速时间短,加速度大;

3)过程完成的时间提前;

4)这样会形成电机过载,烧驱动器或者电机;

5、请参照34楼我画的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此瞎說嗎

1、你的数学、物理基础太差,理解力不足,用自己的错误思维看待别人的发言;

2、你为什么敢说这个不对,那个有错,又说不出别人错在什么地方,更说不出正确的是什么,用你自己的话说“思慮不清”;

3、真正“瞎說”的就是你笨鸟自己,而且怎么教你也教不明白,愚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以為CT就沒有T形加速曲線嗎……

1、你画的速度图是梯形,电机的实际运行速度不会是梯形的,小伙子你明白不?

2、所谓S曲线,就是人为的设置加速度从零开始逐逐斬增大,或者加速度由最大逐斬减小;

3、你能做出加速度瞬间增大,瞬间减小到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以為CT就沒有T形...

 你若做系統核心 知道加減速怎設定 就知道你回答得很蠢

1. 多數的PLC都是T形加速 沒又S形加速

2. S形曲線 逐漸增大 難道T形就瞬間放大嗎? 真是無知的言論 真正加速曲線的用途 至今都搞不清楚 還敢在這裡亂放屁  自己貼的S曲線不是很清楚告訴你 他的加速有三段 平緩 快速 平緩 真懷疑你是學物理的

3. 講理論 當然可以 將我圖的t1趨近於0 軟件可以做的出來 但機械的剛性能夠承受的住嗎 虧你還是個學者 竟說出這麼三八的問題

网友B:
我問你的問題 你怎麼不敢回答 因為你知到笨鳥的專業能力很強 答與不答真是兩難 所以你選擇躲避 甚至轉移話題 再來就用罵的 最不負責說法 混淆視聽 最後施出賴皮手段不和我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 前几天坏了个驱...

额,那怎样提高微距定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 前几天坏了个驱...

 额,那怎样提高微距定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T形加速应该只是理论上的规划吧,

觉得老刘说得应该没错,在系统确定后,伺服电机的加速度大小,实则可以等同伺服电机的输出力矩大小,而电机的电流大小影响电机力矩,电机的电流大小是不能瞬变的吧,不过电机当选型正确时,实际上的曲线应是接近T形的。不知理解上有没错,如果电机电流可以瞬变的话,还请解释其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

 你的理解當然是有問題的 T or S  都是加速曲線 其背後的含義都是力

 T是等加速度 S是變加速度

T or S 都是由上位控制器來決定 我在前幾樓就有提到PLC都是提供T 而運動控制則S T都有

T適用在低速輕負載  S 適用在高速高負載

呵呵 小老弟 你以為老劉 上面所寫都是他的理論嗎 錯了 他全是偷自我貼的那個圖(SECONA)

你要他在t1不改變 將速度提升上去(同一個系統) 那不是要他的老命 他要能答那印刷機早就答出來 還等你來問

网友I:
还是图例上看得清楚。。。。。。

网友B:
任何設備再做高速高精經常碰到定位精度不準 其實就是負在慣量不匹配 非電機扭力不足

簡單的說明就是 加速度與加速時間的關係 當你在t1的時間達到速度最高點(等速) 需要控制器高速運算能力 及伺服電機的運轉慣量要大於 等於 系統運動的慣量

這樣的電機需據有 高轉速 高慣量的特性 有這樣特性的電機 非常非常的貴 所以經常用減速機來調整伺服的慣量及扭力 來與整個運動系統的慣量來匹配

所以在紅色曲線 要達到最高速 在t1的時間 肯定做不到 若要只有換一顆符合慣 要達到最高速 在t1的時間 肯定做不到 若要只有換一顆符合慣量之大伺服

退而就是將速度降下來 也就將加速度降低 經我司多次的嘗試 發覺 一般加速都沒問題 但減速就不行 於是將減速時間拉長 形成不等腰的曲線 也就是黑色的線

若你是用PLC 那就是藍色的線 原因如上

网友J(2016-07-23):
没有实际意义,我手动把加减速时间调高也会出现这样的曲线,就算负载惯量很小的情况下。

要结合电流才能说是惯量过载,光看这图是不能判断的。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同一系統 跑到同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