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___!!!!!!!!!

楼主(2013-04-11):
现有一台GXO3502的施耐德触摸屏和3台M218的PLC通讯,请教用过的朋友给指点下,怎么组态通讯?

最好给个例程,只需读取或监控一个数据即可.

对我有帮助的朋友,一定追加重赏。100积分以上

网友A:
3台M218的PLC主从通讯,然后触摸屏连接主PLC通讯。

楼主:
具体怎么个设置呢?请教了